如何学习以太网口驱动编程?

楼主(2011-02-09):
  近来想学习太网口驱动编程,看TCP/IP协议,越看越觉得复杂;((
 个人感觉对TCP/IP协议只要了解行了,这些东东都被IC厂家给做好了,从应用上只要知道如何一般的PHY芯片,ARM的以太网接口的工作模式,如何去配这些寄存器就行了。但这些接口也很复杂,比一般的接口复杂多了:((
  该如何去学习呢?各位前辈给点建议啊。
  谢谢!

网友A:
刚入手可以去读别人的代码,配合TCP说明文字一起看噻。小的协议栈有UIP,LWIP等。。。

网友(2011-03-14):
个人感觉对TCP/IP协议只要了解行了,这些东东都被IC厂家给做好了。。。。。。支持前半句,后半句应该不是吧,协议栈是集成在系统里面的。

网友B:
有些IC内部集成有协议栈,AP只管读数据内容,不用过多的关心数据头之类的

网友C:
对,有做过的,给一些寄存器的讲解,对后来者应该是件很不错的事!
期待!

网友D:
两个月前的贴了,楼主都不见了。呵。

MAC和PHY是底层用来收发数据用的。
1. 对于网线上收到的数据,硬件判断下包的前面是不是包含自己的MAC地址,如果是,就放到MAC寄存器指向的内存中去。软件只要直接把内存中的数据拿出来是用就可以了。发数据,软件只要把要发的数据放到内存中,硬件自动会把这些数据发到网线上。
2. MAC和PHY之间通过MII来传输数据,以及MDC/MDIO来配置。

MII信号是通用的。PHY芯片也基本上雷同,接触过Davicom, Realtek, 以及老早用的Intel LXT971那个系列,还有Marvell的,基本上管脚信号都差不多。这些驱动很多有现成的,不需要从头写,改改就成。

TCP/IP的话,下载个uIP, lwip, 或者直接搞个Linux,边看书边实践。

网友E(2011-04-14):
两个月前的贴了,楼主都不见了。呵。

MAC和PHY是底层用来收发数据用的。
1. 对于网线上收到的数据,硬件判断下包的前面是不是包含自己的MAC地址,如果是,就放到MAC寄存器指向的内存中去。软件只要直接把内存中的数 ...
引用 网友D:

agree

网友F:
LZ要想好自己第一次做到协议的哪个层次,物理层,联路层?全做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再专门看那一层的协议和规格。

网友G(2011-05-20):
去看TCP协议栈的实现。
linux内核就是最好的学习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