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实时钟(拒绝ST库)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1-02-09):
/*----金牛开发板_STM32107VCT6----*/
/*灯脚:LED2=PD2; LED3=PD3; LED4=PD4; LED5=PD7; */
/*按键:Button3=PC13; */

#include"map.h"  //寄存器地址及结构包含
#include"stm32f10x_vector.c"  //中断向量表及中断函数
#include"ILI93xx.c"  //LCD

void RCC_DeInit(void)
{
    RCC->APB1RSTR=0x0;  //APB1复位
    RCC->APB2RSTR=0x0;  //APB2复位
    RCC->AHBENR=0x00000014;  //Flash与SRAM开启,其它关闭
    RCC->APB1ENR=0x0;  //外部时钟关闭
    RCC->APB2ENR=0x0;  //外部时钟关闭
    RCC->CR |= 0x01;  //使能内部晶振

    RCC->CFGR &= 0xF8FF0000;  //复位:SW[1:0],HPRE[3:0],PPRE1[2:0],PPRE2[2:0],ADCPRE[1:0],MCO[2:0]
    RCC->CR &= 0xFEF6FFFF;  //复位:HSEON,CSSON,PLLON
    RCC->CR &= 0xFFFBFFFF;  //复位:HSEBYP
    RCC->CFGR &= 0xFF80FFFF;  //复位:PLLSRC,PLLXTPRE,PLLMUL[3:0],USBPRE
    RCC->CIR=0x0;  //关闭所有中断
#ifdef VECT_TAB_RAM  //该关键字在开发环境设置中索引
    SCB->ExceptionTableOffset = 0X20000000;  //RAM启动
#else
    SCB->ExceptionTableOffset = 0X8000000;  //FLASH启动
#endif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u16 i=0;
    const u16 N=65535;

    RCC->CR |= 1<<0;  //HSI启振为时钟源
    for (i=0;  !(0x2 & RCC->CR) && i<=N; i++);  //等待HSI启振稳定

    //RCC->CR |= 0x00010000; //HSE启振为时钟源
    //for (i=0; !(0x00020000 & RCC->CR) && i<=N; i++);  //等待HSE启振稳定

    if (i<=N)
    {
       FLASH->ACR |= 0x10;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ACR |= 0x10;  //Sets the Latency value
       RCC->CFGR |= 0x0;   //HCLK=SYSCLK
       RCC->CFGR |= 0x0;   //PCLK2=HCLK
       RCC->CFGR |= 0x400;  //PCLK1=HCLK/2

       RCC->CFGR |= 0x001C0000;  //PLLCLK=HSI*9=72MHz

       RCC->CR |= 0x01000000; //PLL启振
       for (i=0; !(0x02000000 & RCC->CR) && i<=N; i++);    //等待PLL稳定

       RCC->CFGR |= 0x2;  //PLL选为系统时钟源
       i=0;
       while (!((RCC->CFGR & 0xC)>>2 == 0x2) && i<=N) i++; //等待SYSCLK稳定
    }
}
void delay()
{
    u32 i=0;
    for (i=0; i<0X8FFF; i++);
}

void RTC_Configuration()
{
     NVIC->Enable[0]=1<<3;  //中断使能

   //  if (BKP->DR1!=0x5050)
     {
         RCC->APB1ENR |= 1<<28;  //电源使能
         RCC->APB1ENR |= 1<<27;  //备份使能

         PWR->CR |= 1<<8;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

         RCC->BDCR |= 1<<16;  //备分区域外软复位
         RCC->BDCR &=~(1<<16);  //备份区域软复位结束
         RCC->BDCR |= 1<<0;  //开启LSE
         while (!(RCC->BDCR&0x02));  //等待LSE就绪

         RCC->BDCR |= 1<<8;  //LSE作为RTC时钟
         RCC->BDCR |= 1<<15;  //RTC使能

         RTC->CRH =0x7;  //闹钟中断
         RTC->CRL = 1<<4;  //进入配置

         RTC->PRLH=0x0;

         RTC->PRLL=32767;  //预分频
         RTC->CNTH=0;
         RTC->CNTL=100;
         RTC->ALRH=0;
         RTC->ALRL=105;

         RTC->CRL &=~1<<4;  //退出配置

         while (!(RTC->CRL & (1<<5)));  //写完成
         while (!(RTC->CRL & (1<<3)));  //等待同步

      //   BKP->DR1=0x5050;
     }
/*     else
     {
         RTC->CRH |=0x1;
         while (!(RTC->CRL & (1<<5)));  //写完成
         while (!(RTC->CRL & (1<<3)));  //等待同步
     }*/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 (RTC->CRL & 0x2)  //每一秒条件
    {
         RTC->CRL = 1<<4;  //进入配置
         RTC->PRLH=0x0;
         RTC->CNTL=100;
         RTC->CRL &=~1<<4;  //退出配置
         LCD_Clear(BLUE);
         LCD_ShowString(30,110,"miao-S");  //显示字符
    }
    else if (RTC->CRL & 0x1)  //闹钟条件
         LCD_ShowString(30,110,"clock");

    RTC->CRL &= 0x0FF8;  //清除以上三个标志(秒,闹钟,溢出)
    while (!(RTC->CRL &(1<<5)));  //等待RTC完成
    LCD_ShowNum(30,90,RTC->CNTL,4,16);
    GPIOD->BSRR=1<<2|1<<3|1<<4|1<<7;  //灯亮
    delay();
    GPIOD->BRR=1<<2|1<<3|1<<4|1<<7;  //灯灭
}
void LED_Configuration()
{  //灯
    RCC->APB2ENR=1<<5;  //使能APB2时钟
    GPIOD->CRL=0X30033300;  //配置输出速度50MHz
    GPIOD->ODR=0x0;
}
void main()
{
    RCC_DeInit();  //初始化RCC
    RCC_Configuration();
    RTC_Configuration();
    LED_Configuration();

    LCD_Init();
    LCD_Clear(BLUE);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RTC");
    LCD_ShowString(30,70,"2011-1-18 Write");
    POINT_COLOR=BLUE;
    while (1);
}

/*程序说明:每程序每1秒钟,中断函数执行灯闪一次,并在LCD显示第几秒。达到某一闹钟条件值时LCD显示闹钟*/
QQ:280704150 有问题大家和我交流!谢谢大家的关注!

IAR4.42工程文件: 007

网友A:
为什么拒绝啊?

网友B:
用库还真方便了很多,不用老去翻寄存器说明了.

网友C:
做的项目多了,对代码体积和执行效率都会斤斤计较的。

网友D:
为啥唯独对自己的精力时间却如此大方呢?呵呵,用库其实和用高级语言而不用汇编写代码的道理差不多啊。现在用C编程MCU的越来越多,汇编逐步退出,相信不久之后,库也会一样大行其道。当然库自身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减肥搜身,既要苗条还要健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