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东西:防小孩丢失器

楼主(2011-02-10):
http://sinaurl.cn/hqyX2R

晚上看了一个寻找丢失小孩的帖子,心里瓦凉哇凉的。
自个刚在深圳生了个男娃。。哎,不由得不担心呀。

网上有卖这个玩意的,但大家从技术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说不定那天有空自个做一个。

子机带小孩身上,母机在父母身上。
带小孩外出时,如果子机离母机超过一定距离就报警。

或者母机有屏幕能显示子机方位的。当然有效距离100m应该就够了。

蓝牙不行,不能定距离;
GPS不行,子机功耗太大;
有没有比较方便近距离定位的方案?

网友A:
早有这个东西,多年前就设计过。

楼主:
春阳老师说说你当时的方案。
俺将来给俺小孩做一个。

网友:
孩子身上戴个无线发射器,发射带编码的无线信号,父母身上戴接收器,两者超过一定距离,接收器收不到信号就报警。

网友A:
ISM频段的单向无线信道加MCU即可,目标身上就一个定时信标,薄型锂电池供电,可以做到玩具里或做成夹子夹在衣服上,报警器的灵敏度可调,监控时灵敏度比较低,收不到定时信号就报警,然后最高灵敏度接收,通过定向天线(可以用陶瓷天线做)定位,报警声随场强改变用于提示。还有高级方案……

不过不建议在国内用这个,看好孩子是上策,靠设备弄不好会是“狼来了”的游戏,反而容易掉以轻心。我设计的这个产品是发达国家用的,不是为了放孩子被偷,而是西方国家的习惯是让孩子乱跑,跑出家门到路上就危险了,车多狗多,所以要这么个东西。这样的产品基本上只有发达国家才需要,国内人嫌贵,卖不掉多少,而我设计的指标又比较高,成本自然也高,更不适合国内市场。

网友B:
男孩子这么贵重么?
人贩子都该枪毙!敢买孩子的也该枪毙!践踏天理人伦,就不够格活着!

网友C:
世博会上有类似的产品,好像叫亲子环。
但是RF在孩子身上长期携带是有辐射的。

网友D:
100M的话,在天气不好或者室内多通道的情况下,此时小孩走失,其实一件是很难看到或者找到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时刻提醒自己,看好自家的宝贝。

网友E:
这玩意不合国情。

网友:
ISM频段的单向无线信道加MCU即可,目标身上就一个定时信标,薄型锂电池供电,可以做到玩具里或做成夹子夹在衣服上,报警器的灵敏度可调,监控时灵敏度比较低,收不到定时信号就报警,然后最高灵敏度接收,通过定向天 ...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有两个芯片,好象是VD5026/VD5027,专门用于编码/解码的(现在应该有升级版的),加上无线发射/接收就可以完成任务。 用MCU有点小题大作了吧?

网友:
还是时刻提醒自己,看好自家的宝贝

网友F:
普通手机就可以定位。
只不过咱们国家没有开放这个功能,GONG AN部门才可使用。

网友G:
小孩手上戴铃铛,就可以,距离......

网友H:
呵呵,技术越来越进步,人却越来越懒惰

网友A:
前几年有两个芯片,好象是VD5026/VD5027,专门用于编码/解码的(现在应该有升级版的),加上无线发射/接收就可以完成任务。 用MCU有点小题大作了吧? ...
引用 网友I:

就不要用5027/5027之类的,那只是用于遥控的编解码芯片,满足不了的,MCU必须用,简单的场强压制式方案不实用,这种方案用几个晶体管就行了,用不着什么编解码芯片,1980s就有了。

网友J:
用GPS蛮好啊。基于CDMA网络的防止小孩丢失的手机有卖的啊。

不过做的不是手机的摸样。而是类似一个小玩具,直接挂在脖子上就可以了。

用GPS手机方案在没有显示屏的情况下,待机做到3-5天很轻松的。

并且还知道小孩的位置等信息,同时还可以后台开启通话监听,功能太强大了。

有人还用这个做宠物环给宠物用呢!

网友K:
是呀,这东西功耗要小,
还要便宜,
不好弄。

技术有,
但不是功耗大,
就是价格有些离谱。
如果好用的话,那就是,功耗低,
价格低。
希望这里能有突破。

网友A:
用GPS和移动网络属于高级方案,成本会高很多,而且工作机制完全不同,在国内更没有市场。

楼主:
GPS在室内有问题吧。
如果带小孩逛商场。。就没信号了

网友A:
靠GPSONE即可解决。

网友L:
1、频率低,室内距离长点
2、以前做过,不用时两个对插一起,用时分开。同时分开时搞了磙码处理,解决同类产品相互干扰
3、信号灵敏度评估距离远近。手动调节报警点距离,国外用,成本很低

网友I:
就不要用5027/5027之类的,那只是用于遥控的编解码芯片,满足不了的,MCU必须用,简单的场强压制式方案不实用,这种方案用几个晶体管就行了,用不着什么编解码芯片,1980s就有了。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遥控编解码芯片正好可以用在这里,硬件解决问题,编程都省了。
不过某些人要显摆自己会用MCU,显摆自己编程水平高,用MCU也不算错,还可以在上面写上“微电脑”小孩防丢器。
不用编解码芯片,1980s的几个晶体管当然也可以防丢,但是几家人带着孩子在一起的话,它就失效了。

网友A:
楼上的话就偏激了,现在MCU很便宜,几毛钱的大把,而且卖到发达国家的东西,要过FCC等标准,还有频段的要求,比如北美用915M、欧洲用868M或者都用2.4G,而编解码芯片通常用于315M和433M OOK信道的,能过美标和欧标的,通讯距离将大大短于优质的FSK全数字信道,同时功耗也太大,采用MCU配合数字无线信道的突发电流比编解码芯片方案都小,更何况待机时的亚微安电流,这决定着使用的便利性。

网友A:
用MCU配合数字无线信道更可以实现大致的定位和有效的提醒,这也是仅靠编解码芯片无法简单实现的,硬上,成本反而更高。

楼主:
先记下来。。

网友:
楼上的话就偏激了,现在MCU很便宜,几毛钱的大把,而且卖到发达国家的东西,要过FCC等标准,还有频段的要求,比如北美用915M、欧洲用868M或者都用2.4G,而编解码芯片通常用于315M和433M OOK信道的,能过美标和欧标的 ...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了编解码芯片必须用于315M和433M ???在这里编解码芯片和你说的MCU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无线部分可以自由选择。
至于成本,编解码芯片不会比MCU更贵。
编解码芯片电路简单,无需编程,意味着产品可靠性更高。

网友A:
注意,我说的是“通常”,通常难道等于必须么?偷换概念也不带这样的。
MCU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编解码,如果用到无线数字信道,通常是需要进行配置的,这不能用编解码芯片来完成,而且这类信道也往往不能直接和编解码芯片直接接口,更不要说功耗管理、场强判别等的必要功能的实现了。
编解码芯片不是不能实现,而是在于功能的局限性,脱离了功能去谈什么价格、可靠性,毫无意义。

网友M:
这东西有一点用
但是
最好还是教好孩子
让他们懂得一些必要的东西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