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1-02-10):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以,原来安全,现在就能安全

楼主:
谢谢!但是网上好多人说不安全!所以想到这里得到些专业的答案

网友A:
有问题上二姨家问,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楼主:
蚂蚁大哥,你比较专业,我相信你.呵呵!  那么功率反过来是不是也和正常使用一样呢?

网友C:
6楼:
理论上功率是一样的。实际上,220VAC--->110VAC的匝数比并非严格的2:1。考虑到绕组压降,往往把次级电压略提高一点以补偿电压的损失。那么倒过来用时,次级电压就不是准确的220V,而是稍低一点。另外变压器初级存在励磁电流,线径要比理想值稍大一点。这样就造成了倒过来用时传输功率略小于正常使用可以传输的功率,不过差别并不大,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的话,可以按照原功率使用。

网友A:
是的,由于变压器存在铜损,为了满足带载输出电压达到额定值,次级的每伏匝数一般比初级多5%,因此反过来使用时,额定输出电压会只有标称的90%左右,也就是说,带载电压将为200V左右

网友D:
楼主放心吧,楼上maychang和powerants的解释十分到位,不要有任何怀疑。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