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相比电阻屏有哪些优势

楼主(2011-02-10):
大家知道,电容屏幕在中高端手机领域中应用比较广泛,而在国内平板电脑领域还并不多见。电容屏相比电阻屏的优越之处大家或许也早有耳闻,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屏幕原理角度讨论一下电容屏与电阻屏的区别。
  说到平板电脑,不得不先提一下苹果iPad。作为新一代平板电脑的领跑者,苹果iPad自上市以来就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可是大家有没有仔细考虑过,苹果iPad到底好在哪里?笔者曾经看过一个论坛里面讨论苹果iPad。在大家的回复中,有一个字眼被频繁提及到:体验。

  说到“体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为苹果立下汗马功劳的电容式触控屏。作为一个参与系统与用户间直接交互的介质,电容屏幕凭借着其优越的灵敏度和反应速度赢得了苹果用户的一致好评。在电容屏上的操作,不再是电阻屏上那种较大力度的点击,一切操作都变成了手指间的轻轻触动。

楼主:
电容屏:
  说到电容屏,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定义:电容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一层ITO(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最外层是只有0.0015mm厚的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工作面,四个角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层以保证工作环境。

电容屏工作原理

  电容屏工作原理:电容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其触摸屏由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构成。当手指触摸在触摸屏上时,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小电流由屏幕四角流出,控制器通过对四角流出的电流比例进行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信息。

  电容屏的优点是灵敏度高,同时易于实现多点触控。

楼主:
电阻屏:
  电阻屏是一种传感器,其屏体部分是一块多层复合薄膜加上玻璃的结构,薄膜和玻璃相邻的一面上均涂有ITO(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涂层,当触摸操作时,薄膜下层的ITO会接触到玻璃上层的ITO,经由感应器传出相应的电信号,经过转换电路送到处理器,通过运算转化为屏幕上的坐标值,从而完成选点的动作,并呈现在屏幕上。

电阻屏工作原理

  鉴于电阻屏两层ITO必须互相接触才能实现选点的原理,因此使用电阻技术的屏幕时必须要施力到屏幕上才能获得触摸效果,如果力度不够,往往会徒有操作,“浪费感情”。

楼主:
看完这些,或许读者会问,单纯从这些技术参数上来看,电容屏并不具备太大的优势。那么电容屏相比电阻屏,到底好在哪里呢?

  答案依然是:体验。

  电容屏的体验性优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电容屏触控灵敏度高,用户只需要用手指或导电物体在屏幕表面轻轻触动,屏幕即可立即作出反应。用过电阻屏的用户都知道,在电阻材质的屏幕上操作时,由于点击力度不够往往会出现无反应现象,而这种现象在电容屏幕上可以有效地得到避免。而习惯电容屏幕的用户再反过来使用电阻屏是往往会“抓狂”。

  二、电容屏易于实现多点触控,多点触摸屏幕的工作原理是在导电层上划分出许多独立的触控单元,而每个单元通过独立的引线连接到外部电路。由于所有的触控单元呈矩阵形排布,所以无论用户手指接触到哪一个部分,系统都能够对相应手指动作产生反应。多点触控技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大大方便操作,如浏览图片时放大缩小、网页浏览时页面缩放。

楼主:
在国内,由于电阻屏普遍时间较早且成本较低,电阻屏依然占据着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国内平板电脑界只有少数中高端平板机型才采用电容屏幕,如蓝魔W11、本易M2、爱国者N700等,这些产品在操控体验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厂商的品牌实力。

  但是,电阻屏应用广泛并不代表电阻屏体验性要强于电容屏,随着电容屏技术的不断提高,现在的电容屏幕正在逐步地改进自身的不足,稳定性不断加强,显示效果也更加出色。应该说,电容屏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电容屏本身成本的逐渐降低,相信凭借其优越的操控体验,电容屏将逐渐成为移动终端设备的主力军。

网友A:
电容屏的透光率比较好,屏是硬质的,比较耐磨和抗冲击,目前还不能支持手写。
电阻屏透光率较差,软质屏,容易磨花,容易支持手写。

网友B:
好东东要加酷,呵呵

网友C:
电阻屏是不是比电容屏更容易实现多点触控啊?

楼主:
好东东要加酷,呵呵
引用 网友B:
啊,多谢斑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电阻屏做不了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