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e7753的问题

楼主(2011-02-10):
请问ade7753VRMS中的24位数据,如何与真实的测量值对应?另外adc产生的20位数据如何变换成24位,存储在VRMS中的??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2楼说得对,乘上一个系数就可以了。比如在电压值为220V的时候读出寄存器的值,就能算出系数了。用ade7753测量有效值的时候通常要做偏置的校准。譬如你要在22伏到220伏之间测量电压值,还要得到22伏时候寄存器的值,之后算出VRMSOS这个寄存器的值。读VRMS寄存器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要在线电压过零点的时候读取。另外,可能读出的数据,后面几位跳变比较大,可以考虑删掉几位。ADE7753寄存器读出的数据一般都要做符号位的扩展,有无符号的,有反码的,有补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