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控电路板上ULN2003后面用5V继电器的很少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0):
只要继电器线圈电流<200mA就可以。
一般继电器吸合电压>=75%, 5V*75%=3.75V,允许ULN2003导通压降1.25V。
如果电流再大就不能保证了,一般小功率继电器电流<200mA

网友B:
因为工控领域都是24V的小继电器。

所以你看到的ul2003基本上都是控制24V继电器的。
“而uln2003的需要的就是5V电”,没说明白。ul2003就是个达林顿,没有几伏几伏之说。

还有24V电源在工控领域应用广泛。很多24V供电的模块。

24V继电器消耗电流比5V小,可以使工控产品的电源、IO板设计简单。
而且24V继电器应该比5V体积小,适合做工控。

网友C:
同样结构和参数的继电器,5V的线包电流会较大,而工控领域用的继电器要求高可靠性且参数规格通常较大,所以需要采用较高的线包工作电压,用5V容易发热,过大的电流对可靠性也不利。

网友A:
5V继电器在工控电路板上用的少,应当是市场原因。因为PLC等一般用24V电源,所以24V继电器用的较多,采购方便。

就小型直流继电器而言,4楼的说法:

5V的线包电流会较大是对的。

用5V容易发热不对,24V更有可能发热量大。因为5V线包线径较粗,绕线方便;24V线径较细,线包体积很小时计算出的线径太细,只能用粗一号的线,导致功耗增加。

下面是一个实例:

网友D:
学习了!说的很详细!

网友E(2011-08-14):
学习了~~24V是工控的电压啊

网友F:
控制板上单片机要用5V,继电器也用5V的话,两电源隔离吧,成本大,不隔离吧,容易干扰,一般继电器的电都是再5V稳压前的电源,比如,
变压----整流----滤波--------稳压出5V
                         ...............继电器

网友G:
工业的电源大部分为24V.
24V电源用5V继电器浪费电源.

网友H:
继电器的工作吸合电压>=75%Vo=Vi-75%Vi

网友I:
继电器的工作吸合电压>=75%Vo=Vi-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