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恢复保险丝哪家比较好?

楼主(2011-02-10):
要求封装尽可能小,最好是0603的
供电是7.2V电池,电流200mA左右,出口产品,请大家推荐一下这方面比较牛的厂家,谢谢。

网友A:
常规要求的话,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就可以,判别厂家是否正规要看厂家的资料、地址、技术支持等等方面。

网友B:
原厂有:Raychem 、 Bourns  、littelfuse 、台湾聚鼎等。

网友C:
4楼说的对。Tyco Raychem东西最好,就是贵点。其它几家也凑合。Wayon的也不错。

网友D(2011-07-07):
要TE(Tyco or Raychem)、Bourns  、littelfuse 、台湾聚鼎得PTC 请联系我QQ834149946 13776058669 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