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1-02-10):
实例代码如下:
#define TestDefine  Test1

#ifdef TestDefine == Test2

   for(i = 0; i < 10; i++)
  {
    ...
  }
#else
  for(i = 0; i < 10; i++)
  {
    ...
  }
#endif
按照原意就是希望进入第二个for语句。可是设断点在第二个for语句内部无法设置,直接跳到#endif后面了。
后更改为:
#if (TestDefine == Test2)
  for(i = 0; i < 10; i++)
  {
    ...
  }
#endif
#if (TestDefine == Test1)
  for(i = 0; i < 10; i++)
  {
    ...
  }
#endif
就可以实现进入第二个for语句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一个无法进入第二个for 语句呢?
请高手赐教!谢谢先。

网友A:
认真看看,第一个本来应该是#if,你写成#ifdef

楼主:
这个我试过的。改成#if也是无法在第二个for语句中设置断点。

楼主:
正确的做法出来了。
应该是使用:#if (TestDefine == Test2)

   for(i = 0; i < 10; i++)
  {
    ...
  }
#else
  for(i = 0; i < 10; i++)
  {
    ...
  }
#endif
但为什么会出现我这样也不能设断点呢?原因是没有定义Test1和Test2。这样编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将#if #else #endif编译进去。也没有警告和错误显示。
增加定义Test1和Test2后,就可以正常设置断点了。呵呵!晕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