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不得要领

楼主(2011-02-10):
学习单片机有些时日了,一直不得要领,C语言看了很长时间,虽说基础不怎么好,小程序能看懂了,可是一到单片机系统的整合程序就糊涂了,程序可以简单的理解:输入-》功能-》输出(返回),那么系统级别的整合该怎么看呢,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单片机驱动程序的运行架构,机制等!我一直对这个不了解,继而害怕程序。我知道单片机驱动程序首先是初始化,初始化GPIO,定时器,中断等,然后是如何呢?

网友A:
先找那些资料比较全,工具比较便宜,比较简单的芯片学习

网友A:
生活要先苦后甘,学习要先易后难。

楼主:
公司用的avr平台,开发板单个例程我基本都可以看,但是一看产品的整合一起运行的程序就晕了,实在提不起兴趣,我觉得我还没得到要领!

网友B:
先理解硬件,再攻软件,否则没有方向。

网友C:
也许是其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有所欠缺,导致一些关键问题始终不能好好理解

网友D:
我觉得你是对你要做的产品缺乏了解。

如果你对产品功能理解透彻,那就不是这么迷茫。而是脑子里都是问题,都是关于产品功能的各个子功能、细节是如何用软件实现的?

这些问题会是让你的软件上路的。

网友B:
产品都是后话了,先打基础。

网友E:
其实人呢,在某些时候真的不可以太急......支持先打基础!

网友F:
你的困惑在于,前后台程序架构,还有状态机之类的,多百度

第3章单片机软件工程基础
3.1前后台程序结构
3.1.1任务
3.1.2实时性
3.1.3前后台程序的编写原则
3.1.4函数重入
3.1.5临界代码
3.1.6前后台程序结构的特点
3.2状态机建模
3.2.1初识“状态机”
3.2.2状态机模型的描述方法
3.2.3通过状态转移图生成代码
3.2.4状态机建模应用实例
3.3事件触发程序结构
3.3.1事件触发结构
3.3.2事件引擎
3.3.3中断优先级与中断嵌套
3.3.4事件触发程序实例
本章小结
习题
第4章人机交互
4.1超级终端
4.1.1初识超级终端
4.1.2prinff与scanf函数的原理
4.1.3prinff与scanf函数的应用
4.1.4prinff与scanf函数的配置
4.1.5超级终端的应用
4.1.6超级终端人机交互应用实例
4.2菜单交互方式的设计
4.2.14键菜单的交互方式
4.2.23键菜单的交互方式
4.2.3两键菜单的交互方式
4.2.4单键菜单的交互方式
4.2.5菜单交互的设计原则
4.3菜单的软件实现方法
4.3.1菜单的公共函数
4.3.2独占cpu的菜单实现方法
4.3.3基于状态机的菜单实现方法
4.3.4菜单超时退出的实现
本章小结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是觉得LZ不知道用单片机来干些什么,实现什么功能,其实他有基础。

“我知道单片机驱动程序首先是初始化,初始化GPIO,定时器,中断等,然后是如何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推荐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H:
由顶及底法和由底冲顶法两者结合起来看大工程
由顶及底就是先搞清楚整个项目的功能实现的大的框架,看main()函数,再一个一个子函数分层去遍历底层的实现.
由底冲顶法是先看与每个硬件对应的程序部分,搞明白每个C文件有哪些功能,看懂一个就少一个栏路虎,多一份收获感。

方法
1、自学
2、勤问
3、多记
4、常思

可用UEdit32和Source insight来看程序,

网友F:
回复 网友F:
你推荐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引用 网友G:

<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
这书好,绝对不是抄DATA,是有开发经验的写的,30块钱,超值

楼主:
恩我是先做的硬件,软件一上手就在看公司的程序,系统比较大,我看的很糊涂不理解!我很好奇那些分离程序是怎么整合到一起运行的,所以我还没开窍,我想我需要一些点播来开窍

楼主:
10# 雪山飞狐D 这本书看上去不错,我找来学习学习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希望在此我能更进一步,多谢各位,我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