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完铜后..多出一小部分(不是死铜)不知道怎么删除

楼主(2011-02-10):
PCB, pc, AC, dxp

左边是覆铜选项..我用的是DXP...求赐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地方符合你设定的规则,所以用你现在的设定,肯定是有覆铜的,如果不想在这块儿覆铜,可以先在这里画出来一个不要覆铜的区域,然后重新覆铜

网友B:
删除凹槽那个地方的值设大一点看看

网友C:
你可以在不需要的地方画上切割层。再reload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