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惠斯通电桥原理

楼主(2011-02-10):
请问下图这个应用惠斯通电桥测SENSOR传感器的具体原理是什么,
各个电阻的取值怎么确定啊?
我想的到0——5V的电压信号。
哪个大师给解释一下,多谢了!
IN+  IN-应该是接电源
OUT+ OUT- 应该是信号输出

网友A:
将YELLOW和WHITE两根线短路,标有BRIDGE的四个敏感电阻构成惠斯通电桥,也就是你的传感器。

“IN+  IN-应该是接电源,OUT+ OUT- 应该是信号输出”
没错。
此时若电桥左边上下两个电阻比值与右边上下两个电阻比值相等,则OUT+与OUT- 之间电压为零,称为电桥平衡。
若构成电桥的四个电阻有变化,电桥失去平衡,OUT+与OUT- 之间有电压,此即传感器的输出。在电阻变化不大时,电桥输出与电阻变化近似成正比。
将YELLOW和WHITE短路处拆开,可以看出R3和R4分别与电桥的两个臂串联。调节R5可以改变传感器的平衡点,也就是调节传感器输出为零的位置,即调零。

网友B:
看你的图:电桥左右两边的电阻变化方向是不同(相反),利用这种变化趋势可以测量物理量的变化情况。

网友B:
看这个图时,应将R3、R4、R5列入电桥对应桥臂中。
至于你图中的R1和R2,不知道是如何连接的,先不谈

网友A:
R1R2画法就很成问题,R1R2相联处不知道是否与IN+相联。

网友B:
不过,将它们去除再理解电桥更合适。

楼主:
好像明白了,多谢各位的指点。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的电源是怎样选择的啊?
如果接恒流源,该怎么接?输出是什么信号,是电压信号吗?有公式计算吗?
如果接恒压源,该怎么接?输出是什么信号,是电压信号吗?有公式计算吗?

网友B:
接法上应该没有多少区别,但输出都电压信号。
使用恒流源和恒压源的区别,主要是用电压源时有线路压降,因此高要求时可能用开尔文连接。
计算方法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欧姆定律而已

楼主:
多谢指点,明白了许多!

网友C:
惠斯通电桥。: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