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GPRS DTU的问题

楼主(2011-02-10):
准备用PIC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SIM300C)来自制一个简易的DTU,现在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同样的指令,通过PC输入的话,可以实现DTU的功能,但是,把指令通过PIC单片机(PIC16F917)传送给gprs模块的话,就实现不了DTU的功能了,表现为: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将“AT+CIPSTART="TCP","123.456.789.000","6300"”传输到gprs模块后,模块可以自动完成连接网络的工作,并且在服务器上有客户端出现,但是“AT+CIPSEND”这条指令传输到模块后,模块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命令要以0d、0a结尾,即附加“回车”、“换行”符。

楼主:
这个已经有了,包括发送数据所需的0x1a.都是将标志符(0x0a,0x0d,0x1a等)直接添加在由AT指令转化而来的16进制字符串后面,然后发送给gprs模块的。

网友A:
用串口调试软件的16进制格式查看你的MCU串口输出内容和PC的串口输出内容并做比较,应该是你编程的问题。

网友B:
启动GPRS模式后,串口为数据流模式,肯定不能再接收AT命令流了,除非使用CMUX。否则只有+++退出GPRS数据流模式之后才能继续使用AT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