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IO口的电路结构

楼主(2011-02-10):
请教高手,能不能给小弟画个51单片机IO口的电路结构。谢谢!

网友A:
51单片机P0口与P1P2P3口结构不一样。
各口具体结构,当初在书上看到过,记得还有个动态上拉,是由一支管子在输出正向开始瞬间导通而实现的。
不过时间太久,记不住了。
可以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有关51单片机的书找找看,也许能找到。

网友:
随便找本51系列的单片机书看一下就好了。书上很详细。

网友B:
这个确实应该去看书,器件手册上也有。

楼主:
能给个51单片机的型号吗

楼主:
我刚刚下在了AT89S52单片机,但IO没有相应的电路图,请哪位大哥能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
老T叔的里面找了,好像没有讲到内部IO口的结构的,哪位大哥能提供下,谢谢!

网友A:
AT89S52说明书里面是没有的。
等一下我给你找找看。

楼主: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B:
楼主,maychang比老t还年长啊……

网友A:
大哥也不错,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网友A:
称我是大哥,好像我还不是那么老,所以很高兴。

楼主:
其他的单片机PORT口的内部结构应该也是类同的吧

网友A:
各种不同型号单片机i/o口结构并不相同,例如Atmel的AVR单片机与51系列就完全不一样。
AVR单片机I/O口结构可以在Atmel公司网站下载例如ATmega8说明书,或者看讲AVR单片机的书。

楼主:
maychang你好!
我怎么看,你图上有点问题!读锁存跟读引脚的三态门输出怎么连在一起的?
如果我要读port口的值,信号如何流的,怎么感觉有问题

楼主:
能发个解释的给我看看吗!  我对PORT口的读写,信号如何走向的,到现在一直困惑!

楼主:
还有那张D图,如果我选择了交替功能,P3作为其他功能使用的话,MOS管的栅极控制的与非门话的是不是有问题?P3作为其他功能使用的话,交替输出功能应该为0,这样经过与非门输出为1,MOS管打开,P3无法做为其他功能使用???

网友A:
“读锁存跟读引脚的三态门输出怎么连在一起的?”
这个没有错,确实两三态输出是接在一起的。
解释嘛,只能把书发上来了。

网友C:
有些单片机P0口可以设置成强上拉(推挽输出)

网友B:
P0口的设计本来就是推挽的,但不是强上拉型,跟强上拉的推挽结构不同,P0口是总线接口设计。

网友D:
P0口要加上拉电阻,作为输出的时候,其他的口不用

网友E:
热心人还是蛮热情的,哪怕这么简单的,还是有人不厌其烦的从书柜深处掏出来

楼主:
是啊,21就是好啊!

但从上面图上看出,P0口,作为输出时,不加上拉也没关系啊,上面MOS管导通,输出高电平;下面MOS管导通,输出低电平;没什么特殊啊

网友F:
网上有好多资料,搜一下就有很多

网友G:
还是安心看下书吧,p0口的推挽输出只是作总线用时有效,作GPIO用时是opendrain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