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状态的疑问

楼主(2011-02-10):
大家好,偶有个问题想请教:
LPC2294,数据手册上写,当管脚做为GPIO使用的时候,复位后为输入,即IODIR=0,但是同时,IOSET和IOCLR也为0
这样我就迷惑了,当程序从复位状态中“活”过来的时候,IO口做输入用(这点没有疑问),那到底是0还是1?(对输出而言)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什么IC啊。中颖的我知道,这个不知道了。

楼主:
发错地方了,不好意思哈
问题搞定......

网友B:
搞定了更应该把结果贴上来啊,共同进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