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束截面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1-02-10):
一台设备准备做内部连接线, 可是不知道线束截面与电流的关系, 比如0.35mm2, 0.5mm2, 0.75mm2, 1.5mm2的导线分别都可以承载多大的电流?

从网上搜了半天, 都是从1.5mm2开始算的,没有找到小的, 我买的线就是市场上通用的一卷一卷的,芯是多股的铜线, 有知道的请告之, 谢谢了!

网友A:
截面和通电流能力只能经验估算,还和导线股数和容许的温升等有关,多股导线和单股导线,因为趋肤效应的问题在同样截面下多股导线的通电流更强一些。

一般国标1.5平方多股铜导线,根据经验通10~12A以下的电流是安全的,导线的温升不会太明显,如果你的使用环境比较良好,例如一般在20度左右的环境使用,通12~15A电流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1.5平方的线切忌长期通过15A以上的电流。
市场上的铜导线还有大量的非国标产品,此类产品的截面和导线铜材均有可能有问题,但价格上会便宜不少,如果你很想节省成本,则需要你有一双慧眼。
你所列的几个规格线材,如果都是国标线的话,根据俺的经验大致的通电流能力如下:
0.35、0.5平方:2A以下
0.75平方:3~5A
1.5平方:10A左右
2.5平方:16A左右
太小直径的线,建议不要做功率负载线,这些导线的绝缘层可能会比较薄,容易扯断。

网友B:
与应用环境很有关系——主要是指温度和散热条件

网友C:
导线截面积选多大,不仅与电流有关,还与导线电阻允许多大以及机械强度要求有关。

便宜的线,往往不是纯铜,而是废铜回收加工出来的,其电阻率比纯铜大,通过相同的电流发热较纯铜大。
纯铜很软,杂铜则往往较硬,用手折有“钢丝”的感觉,即表现出有一些弹性。

网友D:
从温升的角度考虑,相同的温升,电流与导线直径呈正比,载流量...很害人...

网友D:
电流超级大的,就算是直流,也要用铜排或是铜板,增加表面积就能增加载流量

网友E:
只知道2.5以下是整9倍的安全电流,铜线是13.5A的

网友D:
铜线的表面积与直径呈正比,相同工艺(裸线,相同材料的绝缘皮等)对空气的热阻也基本是这样,但是面积与直径的平方呈正比,如果总是用载流量去衡量,那就死定了。
俺处理类似的问题,先找规律,然后笔记本上记一种线规,就行了

网友F:
正规的资料可以查美国的AWG线缆标准文档,但国内小厂做的满足不了,要留至少1倍以上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