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864显示大数字.如何操作?

楼主(2011-02-10):
原有程序上,可以显示16*16汉字和8*16数字字母.

想改成更大的数字字母.请问如何修改?

char code SHU_0[]={
0xFF,0xFF,0x7F,0x3F,0x9F,0xDF,0xDF,0x9F,0x3F,0x7F,0xFF,0xFF,0xFF,0x01,0x00,0xFE,0xFF,0xFF,0xFF,0xFF,0xFE,0x00,0x01,0xFF,
0xFF,0xFE,0xF8,0xF1,0xE7,0xEF,0xEF,0xE7,0xF1,0xF8,0xFE,0xFF};
//--  文字:  0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24

/*****************************************************************************
函数功能:指定位置显示数字24*24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hz_disp24(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code *hzk)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j);
                write_com(Col_Add+col);
                for(i=0;i<24;i++)
                write_data(hzk[24*j+i]);
        }
}

/*****************************************************************************
函数功能:指定位置显示数字16*16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hz_disp16(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code *hzk)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j);
                write_com(Col_Add+col);
                for(i=0;i<16;i++)
                write_data(hzk[16*j+i]);
        }
}

/*****************************************************************************
函数功能:指定位置显示数字8*16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hz_disp8(unsigned char pag,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code *hzk)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j);
                write_com(Col_Add+col);
                for(i=0;i<8;i++)
                write_data(hzk[8*j+i]);
        }
}
void main(void)
{
        Light=0;                                        //开LCD背光
        init_lcd();
        Clr_Scr();
        Mcs=1;Scs=0;                                //左、右都显示
        while(1)
        {
                Mcs=1;Scs=0;                        //左显示
                delay(2);

                hz_disp24(0,0,SHU_0);        //显示数字0,12*24
                 }
}

网友A:
把数字改成16*16的,然后取码,然后画图。就这么。其他方法暂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