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跟随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0):
R20可不用,短路也可以,最大取值应满足输入失调电流与其乘积远小于输入电压(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B:
TL084是场效应输入型运放,输入电阻很高,这个电阻没什么用。

网友C:
同意,没什么用。

楼主:
如果将该运放换成LM324.该电阻起什么作用,请各位老师明示,谢谢

网友C:
对LM324运放,1k电阻也没什么用。

楼主:
请maychang老师详解,在什么情况下才用到这个电阻,谢谢

网友D:
无人能接盘?

网友E:
降压限流的作用

网友F:
保护运放输入级

网友G:
限流而已, 最好反馈环里面也加个电阻
不过,这个电路响应速度慢了点

网友H:
***的论坛有具体讨论的。
主要是完成防止堵塞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