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供电的一些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0):
R15与C18,C19组成电源退耦电路,滤除电源上过来的杂讯,R31的作用相同

楼主:
R15与C18,C19组成电源退耦电路,滤除电源上过来的杂讯,R31的作用相同
引用 网友A:

有两点仍然不解请明示:
1、如果去掉R15与R31就不能完成电源退耦吗?
2、R15与R31的值如何确定,根据什么确定

网友A:
R的作用是增加电源的内阻,就可以增加滤波效果。取值方面,看你要多高的杂讯抑制,这是一简单的一阶电路,电路分析里有,去复习大学课程吧

网友B:
电源退耦电路,增加滤波效果。

网友C:
退藕?应该叫滤波吧?

网友A:
多级电路供用一路电源时, 由于各级电路对电流的需求总是波动的, 波动的电流必然在供电回路上引起电压的波动, 会影响其它级的正常工作, 退耦即是用适合的电容为这些波动的电流提供回路, 减轻这种影响. 退耦电路也可以视为滤波电路

网友D:
如果不用这两个电阻,那么其它电路负载的波动就会降低电容去耦的效果,这两个电阻在此起“隔离”(准确说叫降低影响)电源回路的作用。

网友E:
原来如此,
现在才明白这两个电阻
原来是这个用的
看来一直小看这个了

网友F:
本来以为,给供电滤波的一个电容就搞定了,原来,还有这个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G:
坐一天真累

网友H:
看完了,也学习了~

网友I:
RC滤波啊 一般50欧姆左右就可以了,太大的话会影响输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