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总线是什么?

楼主(2011-02-10):
lin总线是什么?
与UART有什么关系呀?
百度了一下,找到一些电路,比如:
现在不明白的是,TJA1020的第6脚,输出LIN2,与其它的CPU相连吗?
或者也是与其它的CPU,通过TJA1020相连?
那这样的话,这里的LIN2是与下一个的TJA1020的RX还是TX相连呢?
还是和它的LIN2相连?
还有,这个图中的LIN1,没看出哪里来的哟
lin究竟是什么呢?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A:
LIN是一种串行总线标准,可通过接口片与串口互联,之所以是总线是因为准许在一条线路上连接多个设备,串口本身却不可以。TJA1020的TXD、RXD可与MCU的串口互联,LIN端则是总线,与其它LIN节点的总线端互联。楼主图中有错或者不完全,TJA1020的具体用法可见该器件的手册。

楼主:
感谢楼上
再问楼上一个问题,LIN是12V/0V传输的吗?
那个TCP/IP又是多少V呢?

网友A:
在LIN总线中,接近电源电压为逻辑1,接近地电平为逻辑0,同时做沿修正以降低电磁辐射。
TCP/IP是协议层的内容,不存在多少V的问题,逻辑电压指物理层的电气规范,二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楼主:
在LIN总线中,接近电源电压为逻辑1,接近地电平为逻辑0,同时做沿修正以降低电磁辐射。
TCP/IP是协议层的内容,不存在多少V的问题,逻辑电压指物理层的电气规范,二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的意思是,像USB的话,信号电平是5V
UART的话,信号电平是+-12V
LIN的话,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是7.5V~23V
那网络那个,它的信号电平是多少V呢?

网友B:
可由串口扩展而来,一般作为汽车上低速总线,电压查查芯片手册吧。

网友A:
网络信号的幅度要看载体,不同载体就不同。

楼主:
春阳大侠
那个,TJA1020的第八脚INH是干嘛用的呀?
我看datasheet,就是没看明白这个脚的功能

网友A:
贴出相关说明信息。

网友A:
资料上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么?什么地方不明白?

楼主:
感谢楼上的
我昨天跟供应商沟通了一下
也把问题跟他们说了
现在我已经明白了的。。。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