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知道下问芯片型号和介绍的,请告知!

楼主(2011-02-10):
(无正文)

网友A:
此类需求本就有点大海捞针的感觉,应该尽量多的提供信息,至少上点图片不是什么难事吧!?

你提供的三行字,我似乎有点印象,你上图片我在看看。

楼主:
图片在这里了

网友A:
我想到几种可能:
1、GAL
2、加密芯片
3、电源芯片

从图片看,1、3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