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经验之谈

楼主(2011-02-10):
我之前做过各种电路板,从单层板到最多10层板,包括了强电,弱点,还有USB接口端的高速线,现在将之前制版过程中所做的几件挫事拿出来和大家“共勉”啊,算是一个反面教材,大家尽量避免。也希望大家把一些重要的制板经验拿出来分享,一同进步。(*^__^*) 嘻嘻……
小小疏忽,大大遗憾:
1.绘制原理图时不够仔细,22nF的电容看成了22uF,不仅封装画错了,由于这个电容是起到一个电荷泵的作用,导致电压不和要求,把一近一万块钱的器件给烧了。。。后悔莫及。(感慨:电路图的正确时电路板成功的前提,一定要注意检查确认再开始绘制电路板,检查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电容也不要放过)
2.曾经第一次设计335的最小系统板,说实话28335比2812的的外围电路要简单多了,之前做过一个2812的最小系统板才50*80mm的大小,双层板,做小来才100多,用的非常好;但那次由于时间紧,怕找28335的资料(主要是没有中文资料),后来居然决定用4层板,画出了一个100*100mm的最小系统板,做了1000多块钱,抗干扰性能也没用多大的提高,心疼钱啊,后来想想也觉得不值得用4层板,所以希望大家在设计电路板时,不要怕麻烦,很多电路只要没有BGA,ZJZ等封装的器件,2层板一般都可以搞定,仔细推敲布局布线,效果不比4层的差,主要是可以省好几多钱,还可以进一步锻炼自己设计电路板的能力。
3.前段时间因项目需要板子面积小,设计了一个10层的电路板,里面包括一个处理器和若干狂贵的传感器,都是小封装,有不少QFN的,我之前没有设计过这么小的板子,要求元件的密度很大,一个挨着一个,板子做好了,但是调试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我发现一个国外传感器的两个数据手册的电路设计不尽相同,当时设计的时候我是根据其中一种来设计,因为我觉得它上面作了不少说明,但是测试时发现电路有问题,传感器是QFN的,需要跳一根线,但是我当时画板子的时候封装画的刚刚好,根本没有办法跳,要是因此重新做板子不但要耽误20天左右的调试时间还要多花5000元*币,首先是抱怨传感器生产厂家没有给出合理的连接图,但是,还是自己没有对板子的测试和小范围的改动做入考虑。要是我一开始就将引脚延长05mm不影响板子大小,还可以方便后面的测试和必要的改动,后来总算还是勉强跳了根线。(首先,一定要解决掉原理图的不确定性,不要把疑问留到PCB图出来后修改,对于QFN这样的封装,引脚埋在元件下面,无法测试,画封装的时候尽量稍微画长一点,避免不时之需)
4.在设计电路中一个电平转换电路的时候,首先选用了MAX公司的一个转换芯片,在网上找到了资料,绘制了电路板,送出去做的时候联系购买芯片却怎么也买不到,最少要买1000片,而我只需要十几片,板子出来之后狂崩溃,本想用做板子的时间去买芯片可以省时间的,但是后来却因为买不到芯片搞成这样,费钱费力费时间,所以总结下(做电路板之前必须确定所用的相应封装的器件都能买到,否则后悔莫及啊。。。)

网友A:
楼主的经验之谈很值得大家学习啊

网友B:
前车之鉴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