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电路的声压

楼主(2011-02-10):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当 Y 端接12VDC电压时,此时如何提高喇叭的声压;
声音的频率不能变,电流要小于450MA;目前电流是330MA;
我试过把Q5换成复合管(8050与882复合),但结果是电流没一点增大,声压也没升高;
A与B两点也连到一起试过,结果同上;
而且有个奇怪的问题,当我把Q5换成C945,其余不变,声音的频率竟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从哪下手才能把声压提高??谢谢!

网友A:
看不大明白。
Q3Q4Q5构成多谐振荡器,但Q1Q2似乎与发声无关。

网友B:
Q5是输出级,换成达林顿管后前级要采取集电极驱动的方式,另外要注意反馈回路的相位,但楼主的电路设计本身就不好,改成独立的自激多谐振荡器驱动达林顿复合管的效果才更好。

楼主:
maychang大叔,Q1与Q2是当RED接12VDC时使用的,是发出一个变频的声音;

CHUANYANG大叔,你意思是把反馈去掉,Q4的E极直接驱动复合管吗?我去试试,谢谢.

有新的方法再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