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怎么退出调试状态?

楼主(2011-02-10):
ccs怎么退出调试状态?
load 程序后进入调试状态,怎么退出呀,就是返回编辑状态!

网友A:
点击旁边小人跑步上面画一斜杠的图标,一般在左边

楼主:
我说的是退出仿真状态,不是Halt,就像Keil里面的那个debug命令类似的,

网友B:
应该有复位菜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