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问题

楼主(2011-02-10):
CANH和CANL既是数据发送通道,又是数据接收通道,

整个网络公用一条总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多个CPU同时发送数据,数据如何接收?

网友A:
建议楼主下载个CAN协议中文手册看下去

网友B:
有优先权仲裁,具体的你看看CAN总线手册吧

网友C:
楼主,你不懂CAN的基本原理

网友D:
先看看数据手册再开始着手写程序吧

网友E:
没有明白人,直接告诉不就行了嘛?
我想是通过协议仲裁的方式!

网友E:
从机根据总线上的地址,与自己的地址相比较。与自己的地址比较,若相同则会以某种方式,如拉低总线进行应答。然后在通信呗。

网友F:
是多主的通信方式,无主从机之分,根据ID号的优先级决定总线上走谁的数据!

网友G: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