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推荐] PCB线宽与电流的关系表

楼主(2011-02-10):
PCB线宽与电流的关系表
摘要全文下载
主板的各种类型信号的基本走线要求
首先在做图之前应对一些重要信号进行Space设置和一些线宽设置,如果客没有Layoutguaid,这就要求我们自已要有这方面的经验,,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以下信号的基本走线规则:
      1、CPU的走线:
CPU的走线一般情况下是走5/10 Control线间距要稍大些,在20mil左右,
<1>Data线(0-63) 64根;
<2>Address线(3-31) REQ(0-4)等
<3>Control线(一般分布在data线和Address线的中间)

楼主:
[转帖] PCB抄板密技
PCB抄板密技
第一步,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器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极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相机拍两**器件位置的照片。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丝印面扫入,并打印出来备用。

  第三步,用水砂纸将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两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平竖直,否则扫描的图像就无法使用,扫描仪分辨率请选为600。

  第四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用图像处理软件将此时的图片的尺寸转换为原来实物尺寸的38.64倍,再用BMP转PCB软件进行转换。注意事项:BMP图像要存储为黑白格式,不要存储成其它彩色格式,否则BMP转PROTEL文件软件无法对其进行转换。

  第五步,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

  第六步,将TOP.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的那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七步,将BOT.BMP转化为BOT.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的那层,然后你在BOT层描线就是了。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八步,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第九步,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A:
第一个对应关系说的不是很全面啊

网友B:
我收藏了,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