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器控制器?

楼主(2011-02-10):
什么是线性LED驱动器控制器?

网友A:
Diodes公司推出AL8400线性LED驱动器控制器。它能通过一个外部晶体管精确调节各种高亮度LED电流。该控制器适用于照明、指示或标牌系统中不同类型的LED串,可直接在2.2V至18V的电压下工作,并能驱动N沟道MOSFET或NPN双极晶体管。

AL8400的电流检测电压非常低,只有200mV。与传统解决方案相比,AL8400不仅能够降低工作电压开销,还能提高效率。其开放式集电极输出能驱动外部导通晶体管,使其将LED电流从数十mA调整至1安培以上。
采用外部导通晶体管,有助于优化功耗和最大驱动效能。只需使用少量外部元件,AL8400便能驱动一些较长、电压要求远高于18V的LED串。
该LED驱动器的低温度漂移以及25ºC的3% 参考电压优于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线性解决方案,还可减少物料清单成本。AL8400线性控制器采用小占位面积、低高度SOT353封装,功率密度远远超过其它多种常见的封装,提供了一个低电磁干扰(EMI)的解决方案。

网友B(2011-03-15):
百度知道

网友C:
难道还有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