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转] 极性电容正负极判断总结(绝对正确)

楼主(2011-02-10):
极性电容正负极判断总结(绝对正确)

数字万用表是不能分辨出电解电容的正负极的,指针的可以!!
电容按制造材料的不同可以分为:瓷介电容、涤纶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还有先进的聚丙希电容等等,其中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有正负极之分,
可以通过标示来极性分辨,具体如下:
(1)电解电容的正负极分辨:
     插式THT的电解电容极性为:长的一端为正极,短的一端负极

     贴片式SMD的电解电容极性为:黑色标识为负极,且要看底座:有缺口的一端为正极

(2)胆电容的正负极分辨:上面有色标,一条深黄线,中间一个+号为正极
(3)瓷介电容和其他的电容没有正负极之分,两边没有任何区别的

网友A:
这种常识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B:
我还是要说声谢谢。

网友C:
还是很有用的,也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