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的过程没有一个服众的解释 (续)

楼主(2011-02-10):
求开关闭合稳态后2点电压,并解释理由

网友A:
初始条件未给出,求稳态是没有办法解的。
别“续”了,看书吧。
看《电路分析》,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

楼主:
C1、C2 初始电压为0

网友B:
I(s)=(12/s)/(1/sc1+1/sc2)=12*c1*c2/(c1+c2)
Uc2(s)=I(s)*(1/SC2)=(12/s) * (c1/c1+c2)
Uc2=12*c1/(c1+c2)=10V

网友C:
你问的不是充电过程是充电结果。
与主题不符,没必要讨论吧

网友C:
求开关闭合稳态2点电压,并解释理由

电容充电的过程没有一个服众的解释 ← 解释这个过程确实有些难

求开关闭合稳态后2点电压,并解释理由 ← 这个结果不会违背现有的电路定律

网友D:
其实是个简单的过程,两个电容器串联,那么通过的电量Q是一样的,U=Q/C,楼上各位搞那么复杂干嘛,但是要提醒楼主,这个电压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任何接入的负载(包括高阻抗电压表),都会导致Q失衡。

楼主:
2点电压建立就是瞬间充电后的结果,所以解释稳态必须知道瞬态发生了什么
补充:图中所有元器件都为理想器件,因此不考虑电源内阻,电容ESR等影响
1、首先将两个电容等效为一个电容
2、那么当开关闭合瞬间,1点将产生一个阶跃电压?则电容两端电压发生了突变,因此产生阶跃电压的同时也产生了冲激电流。
3、要求此冲激电流大小,可以求解电容上所带的电荷,然后由冲激电流持续的时间求解
这样解释正确吗?又如何求解2点电压,欢迎继续讨论指教

网友C:
其实是个简单的过程,两个电容器串联,那么通过的电量Q是一样的,U=Q/C,楼上各位搞那么复杂干嘛,但是要提醒楼主,这个电压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任何接入的负载(包括高阻抗电压表),都会导致Q失衡。 ...
引用 网友D:
要想得到满意的解释,先要提出“满意”的提问

网友C:
如此而已

网友B:
1、首先将两个电容等效为一个电容 2、那么当开关闭合瞬间,1点将产生一个阶跃电压?则电容两端电压发生了突变,因此产生阶跃电压的同时也产生了冲激电流。 3、要求此冲激电流大小,可以求解电容上所带的电荷,然后由冲激电流持续的时间求解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开关闭合瞬间,电流突变。想象这样的情况:

当开关闭合瞬间,1点将产生一个阶跃电压吗?

楼主:
电容两端电压u=(1/c)*(di/dt),既然电流突变了,其两端电压一定是发生变化的
上图有点“离谱”了,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B:
电容两端电压u=(1/c)*(di/dt),既然电流突变了,其两端电压一定是发生变化的
上图有点“离谱”了,不知道怎么解释
引用 楼主:

:L

楼主:
i=c*du/dt:lol献丑了

网友B:
i=c*du/dt:lol献丑了
引用 楼主:

对1点来说,u合上开关前是0V
合上的瞬间,电流发生突变,电压迅速充电至12V

楼主: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开关闭合瞬间,导线一端12V,一端0V,中间流过无穷大的电流?

网友B:
I(s)=(12/s)/(1/sc1+1/sc2)=12*c1*c2/(c1+c2)
==>i=12*c1*c2/(c1+c2)δ(t)=100δ(t)
产生了强度为100的冲击电流

楼主:
为什么平行板电容器带等量异种电荷 ,不等量不行吗?

网友E:
不会,看看别人的解释

网友F:
电容串联,电容上充得的电压与其容量成反比,所以2点的电位就是C2上的电压是10V。这一点和电阻串联分压是类似的。

网友G:
这个电路不能在理想中存在.
在非理想中必须考虑到内阻的变化.I=C*U/t/变化的R

楼主:
电路分析有意思啊,从理想模型开始分析,然后再考虑与实际元器件的差异。最近迷恋上了电路分析

网友C:
迷上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