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洗板的过孔数是指什么?

楼主(2011-02-10):
今天像采购询问洗板事宜,采购告诉我,要是过孔数多的话,就会洗的慢一些,难道过孔指的就是板子上的那些过孔?

网友A:
不清楚你的“洗”到底指什么?清洗?

网友B:
铣板的本意只是外框及大的异形孔,圆孔则是钻出来的

网友A:
铣和洗可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而且铣和过孔无关,洗也同样,所以楼主应该先用正确的术语表达清楚,否则谁知道你要干什么。

网友C:
是的,小孔很难洗。

网友:
很费时间,很费钻头,如果板上那种小空太多的话,外形太复杂,厂家经常需要额外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