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指纹传感器

楼主(2011-02-10):
想找一款指纹传感器:就是类似于模块化的,先把手指放上去初始化后,模块就会记住你的指纹,以后只要是传感器检测到的指纹和开始初始化的指纹一样,就输出一个信号,如果不一样就会输出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功能的模块呢?这样我用单片机就能方便的实现指纹控制了

网友A:
淘宝网搜索 指纹传感器 或指纹识别模块 就找到了50元左右!

网友B:
楼主描述不清啊。。。。

本文来源:上海google优化

网址:http://www.siweiseo.com

网友C:
多的是,但2楼说的价格仅仅是传感器部份,楼主需要的是包含传感器和后端处理、存储的模块,如下是一家专业厂家:http://www.tooan.cn/pro02.asp,该公司在上海,是TI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和指纹识别技术的知识产权提供商,他们有楼主需要的产品,支持滑动式和CCD式等传感器。

网友D:
LZ要的是:
器件自带储存,
第一次or特定条件下输入并储存指纹.
以后使用,只有相同指纹(同一手指)输入后.器件输出脚就输出OK电平.否则输出NG电平

即:不输出指纹信号.只输出一个逻辑电平.

网友C:
通常指纹识别装置不会只输出逻辑电平,那太简单了,没有性价比,通常是通过串口输出匹配信息,读取该信息即可,这样也更可靠。

网友E:
我猜楼主要的就是  chunyang在6楼说的,

没人只要一个 逻辑电平的

网友C:
关键是只用逻辑电平来表达的信息太少,又不能因此明显降低成本,反而是对资源的浪费。

网友:
OKI就有,很多其他公司也有。不过这玩意价格贵啊。

网友D:
这东西有市场的,比如门控等

其实就包含了:MCU/FLASH/等一套的东西打包(集成),在MCU上输出一个逻辑电平.
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指纹器件了.

网友C:
成熟的指纹识别技术确实是有市场的,不仅仅在安防方面,任何需要身份识别的场合,指纹识别技术都可能有用武之地。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指纹锁算逻辑输出吧。

开和不开

网友C:
那是最终执行的结果,但指纹识别模块本身确实主要是串口接口的,然后嵌入应用系统,最终功能由应用系统完成。

网友G:
2# sun2005 50块刮擦式的传感器还差不多,要模块最少都160以上

楼主:
哦,了解了,呵呵,谢谢大家,现在还用不到的,放到后期开发了

网友H:
博立恒的BLH9003D一体化传感器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需要好一点的可以用指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