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句为什么执行不对

楼主(2011-02-10):
if ( ( (Dato & 0xff) == IDLo) && ( (Dato>>8) == IDMi))
其中Dato=e03e;IDLo=3e;IDMi=e0;
为什么用PICC HI-TECH 9.60编译执行结果不对

楼主:
if ( ( (Dato & 0xff) == IDLo) && (((Dato>>8)& 0xff) == IDMi))正确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为了判断Dato是否等于IDLo+IDMi<<8吧!?

那你可以这样写:
if (Dato==((uint)IDLo+(uint)IDMi<<8)){}

楼主:
谢谢哦,懂了,类型没弄对。

网友B:
Dato是16位   IDMi是8位?2个比较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