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1-02-10):
求助,微安级电流输入能否用MAX471做,最小输入大约3uA,最大700uA。多谢。

网友A:
直接电阻采样送ADC

楼主:
直接采精度能满足么?

网友B:
电阻采样后要放大的,得用低失调电压型运放。

网友C:
先放大在进行相应的处理

楼主:
我今天用AD620试了下,20uA以下无法分辨,大虾们,可提供个成熟的方案么,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输入端该如何处理?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B:
电流变化率不高的话,可以用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放大后再AD。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的使用及电路设计可见tyw的新年大礼包。

楼主:
已搞定,精度换不错,多谢chunyang大哥。:)

网友D(2011-03-26):
最近也在搞ua电流,lz用的什么运放  请教下.

网友E:
最小输入大约3uA,最大700uA。

只提电流是不够的,还要允许压降有多大,即取样的功率允许多大,功率才是关系到信嘈比的东西。
不提电阻,如果我用10K电阻取样还用的着放大吗?

网友F(2011-05-17):
回复 网友E:

10K*700uA=7V,这么高电压如何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