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器件是什么,功能如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1):
双二极管,用于信号线对电源和地的钳位。

楼主:
谢谢,能具体点吗,这个电路中应该是嵌位在3.3V吧,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B:
怎么做到的?因为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

楼主:
谢谢,是二级管反向稳压功能,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是想知道这两个二极管是怎么实现嵌位的?

网友A:
没有反向稳压的说法。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当输入电平高于VCC+二极管结压降或输入电平低于GND-二极管结压降时,相应位置的二极管将导通,而二极管PN结导通时的VA特性是:在一定范围内,电压几乎不会与电流相关,即在VA坐标轴上,V参数在一定范围内是一条水平直线,正是利用了二极管的这一VA特性起到的钳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