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加法器

楼主(2011-02-11):
这种连接能完成同相加法器功能吗?

网友A:
(V1-VP)/R4+(V2-VP)/R3=VP/R1
假如R3=R4=R1
则V1-VP+V2-VP=VP
3VP=V1+V2
VO=VP=(V1+V2)/3

楼主:
那这样行不?

网友A:
ls这个图很怪异

网友B:
3楼图仍然不行。
加法的关键是R3R4两电阻联接处电位总为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各路电流与该路电压成正比,互不影响。若R3R4联接处电位不为零,则各路电流与该路电压不成正比。

楼主:
谢谢5楼的解释.

网友C(2011-07-08):
3楼图仍然不行。
加法的关键是R3R4两电阻联接处电位总为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各路电流与该路电压成正比,互不影响。若R3R4联接处电位不为零,则各路电流与该路电压不成正比。 ...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maychang上述观点,考察同相加法器,电路如下,试问上述观点还成立不?显然此时Vp电位还为零不?但这个也是加法器。

网友B:
7楼:
不妨用你的图仿真一下,把结果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C:
7楼:
不妨用你的图仿真一下,把结果贴出来大家看看。
引用 网友B:

网友C:
maychang睡觉去了?我还等着指教呢,

网友D:
有些计算错误吧,,,我同意maychang老师的观点。

7L的图我是这么计算的。

I=I2=-I1=(V2-V1)/(R1+R2),,我假设V2>V1,,则VN=R1*(V2-V1)/(R1+R2)
VP则是相同的。。那么这里可以看出是个减法器。

至于为什么没用叠加原理,我也不知道为啥,只是觉得根据实际情况电流确实这么走的。。大家指正。

网友B:
14楼:
7楼9楼是对的。
不过,9楼中R1=R2和R3=R4条件是不必要的,不相等仍是加法器,仅改变常系数,即Vo=a*V1+b*V2。

网友E(2015-11-13):
引用 网友C:
不同意maychang上述观点,考察同相加法器,电路如下,试问上述观点还成立不?显然此时Vp电位还为零不?但 ...

7楼,请教一下:
从电路输入输出关系上看,你列出的确实是一个加法器,但不明白的是,很多和你列出的类似的同相加法器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均接了一电阻到地。这是为何?不接那个电阻有何影响,或者是否会对电路输入端、输出端产生影响?

网友F:
其实,信号的输入阻抗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G:
同相加法器虽然会相互影响,但是也有能用的地方,这个电路就用了同相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