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2051的焊接温度请教

楼主(2011-02-11):
由于是新手,自己动手来焊接,技术较差,很久了也焊不上去,所以担心温度过高,损坏芯片。

请教版内大侠,多少温度之下不会破坏atmel的2051。

我看datasheet也没有提及。

网友A:
严格来说:不光是温度,还有时间要求,两者结合。

至于你说的很久也焊不上,估计不仅是技术问题,检查烙铁和焊锡等有问题,另外检查一下你的AT89C2051的管脚是否表面氧化太严重了,如果买的翻新片、拆旧片、库存片就有可能如此,可以用刀片或者锉刀稍微剐一下管脚看看。

网友B(2014-12-07):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不光是温度,还有时间要求,两者结合。

至于你说的很久也焊不上,估计不仅是技术问题,检查烙铁 ...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