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vref 如何细分

楼主(2011-02-11):
(无正文)

网友A:
基于L297/298芯片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研制

说明

L297 两细分(即半步)不增加什么成本,但多细分成本太高,效果并不好。

楼主:
如果使用半步,用1个297就可以细分了,因为每次只有一个绕组通电,先是ab然后是cd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要控制一个模拟电压,不需要ADC,那样成本太高,可以考虑使用PWM输出。
然后用RC'积分得到模拟电压

网友A:
如果使用半步,用1个297就可以细分了,因为每次只有一个绕组通电,先是ab然后是cd

这样理解对吗
引用 楼主:

理解基本正确!不过L297在半拍使用时,相电源不均匀,可外加一个三极管,在半步状态时实时补偿一下,效果更加好,运行更稳定。

网友C:
L297/298太老太落后了,其本身就不支持细分。勉强强加电路来实现的话可以是可以,不过难度不小,更是毫无性价比可言。

要细分的话应该选择本身就支持细分的单片步进电机驱动IC,容易的多,也不会很贵。

网友A:
老X正解!

L297/298确实太老太落伍了,不过对新手了解一下原理还是挺不错的。

如LZ想降低成本,最便宜的方案,是用一片几块大洋的ARM,  如芯唐的M051,  在细分数不是很大时,用软件模拟细分,效果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价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