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声卡推荐

楼主(2011-02-11):
请问各位有没有使用过的带USB声卡的单片机?推荐一下都有哪些厂家和型号。
劳烦各位发表一下各自的高见,先向大家道谢了!

网友A:
“带USB声卡的单片机”???
没看懂。
USB声卡倒是比较多,用TI的PCM2702、PCM2901等等系列的方案就可以DIY,很简单,基本按照推荐电路装好就能用,效果也是很不错。

网友B:
我有此类芯片的解决方案,价格比较公道,有需要请与我联系:188 6864 6605。

网友A:
自己申请样品DIY比较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