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2-11):
单片机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单片机电源接5V,如果PORT口输出接电阻,再接到三极管的基集。那么我想问下,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从PORT口测量电压会是5V吗?
以前没这么仔细想过。请教下专家?
上个图

楼主:
以前我记得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我测量的时候,PORT口都是5V,是不是没有选择内部上啦的缘故!
如果内部有上拉电阻,那么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的电压应该与所接后面的电阻有关呢?
比如上面的图中,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值是不是应该由内部上拉电阻与外部电阻R分压来决定呢?谢谢!

网友A: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值是不是应该由内部上拉电阻与外部电阻R分压来决定呢?”
是。

但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实际上是MOS管,其电压电流关系并非完全线性,故其电阻值并非常数。

楼主:
那如果我们选择内部上拉,那么如图所示,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值就不好确定了。
:(:(:(

楼主:
我们一般的单片机,大多数port口都是如上结构吧。
所以我们在不用的端口都要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A:
单片机输出是开关量,只要输出够高,满足电路对高电平的要求即可。在首帖图中,只要三极管基极电流够大就行。

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5V系统,如果我们要用到上拉电阻,那么他们的输出高电平肯定不会是5V;
如果输出要让它为5V高电平,那么软件中选择必须去掉上拉电阻。

网友A:
5楼:
不都是这种结构,变化很多。

楼主:
那具体还得看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呵呵!谢谢Maychang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弱上拉,除了51系列。我的理解,这个上拉是针对IO口作为输入时用的。

而IO口作为输出的话,就是MOS对VCC、对GND,不存在上下拉关系。

51单片机的口比较特殊,反正我知道它特殊,但是没有用过,也没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楼主:
以前也没仔细考虑过,直接用了!  后来我们公司改用的富士通的单片机了。我看到PORT口内部有上拉电阻。才仔细研究了下!呵呵!

网友C:
根据不同厂家。比如89C51的P0.0口使用时候需要做上拉。 单片机输出是开关量。不是稳定的5V.即使你系统是使用5V.一般单片机手册由测试说明。对每个口在动态静态的测试有详细说明的。熟悉使用器件,还是先把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看仔细看明白。。。。

网友D:
一楼的芯片很特别,就是说你用的这个端口:输出高电流不强,输出低电流强
1、可以做输入口,低有效(芯片内部自动带有上拉电阻,外部动作时,打低此口);若做成高有效,则产品耗电(就是内部上拉电阻的电,要强搞低所流的电流)
2、可以做输出口,低有效(芯片内部自动带有上拉电阻,不动作时,此口上拉电阻自动拉高电位),芯片输出低时,可以拉低内部或外部电压。
3、很明显,你设计得不一样。你是否可以用PNP管子,芯片打低此端口时,外部动作。而不是NPN管子,因为不动作时,你要打低,造成内部上位电阻耗电。

网友E:
一般PORT口输出大都4种方式:准双向口、推挽、开漏,只输入。

网友F:
一般单片机在用作输出时,会自动关闭内部上、下拉

网友G:
只有当IO的驱动相对负载而言足够强的时候其输出电压才是接近电源电压的,普通的弱上拉型IO会被楼主电路拉低,其内部等效阻抗约在50-100K之间。

网友G:
一般PORT口输出大都4种方式:准双向口、推挽、开漏,只输入。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MCU的具体设计,目前多数并不支持推挽、开漏和高阻输入,弱上拉设计是标准的准双向IO结构,这是目前多数MCU的设计,特别是在MCS51系中。另外,即使MCU支持增强型IO,其增强功能通常需要进行配置才能实现。

网友G:
一般单片机在用作输出时,会自动关闭内部上、下拉
引用 网友F:

通常恰恰不会这样,标准的准双向IO结构在做输出时,逻辑1是靠上拉电阻(用MOS管模拟的)实现的。

网友H:
上拉一般是用场管代替电阻, 其高电平输出几乎接近5V   如果是推拉的 ,高电平时,也非常接近5V  因为推拉场管的内阻很小,压降很小

楼主:
那我想问下,如果芯片口内部有上拉电阻,那我们在不用这个端口的时候,要不要外接个下拉或者上拉电阻了?可否直接悬空?   如果直接悬空,那么如果有静电或干扰,会不会对芯片口有影响?

网友I:
我用MSP430时,如果选上拉电阻方式,管脚输出只有1.7V左右(Vcc=3V),驱动二极管和做总线都不太好用,所以一般都不选上拉电阻。
真不知道什么场合用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F:
通常恰恰不会这样,标准的准双向IO结构在做输出时,逻辑1是靠上拉电阻(用MOS管模拟的)实现的。
引用 网友G:

逻辑1输出肯定不是靠上拉电阻来实现吧,若是这样输出通过接地电阻时就一定会被分压了。就产生楼主所担心的问题。
其实在输出时,只要在单片机IO口的最大电流范围内就不会有电压过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