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用I/O模拟方式可以驱动TFT屏吗?

楼主(2011-02-11):
我在ST的研讨会上得到一个小开发板,它上面的芯片是STM32F100,这个芯片没有FSMC功能。我想用这个开发板做个MP3,用I/O方式控制TFT屏(这个芯片速度慢会不会有问题),SPI接口给解码芯片送数据,另一个SIP接口从SD卡里面读文件数据。这个方案有没有问题?我还想做图形显示。如果I/O模拟不行的话,用两个SPI接口控制3个SPI设备有没有问题。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大家提提建议啊!

网友A:
感觉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B:
驱动是可以,速度不能有要求
用汇编写个子程序的话,也比硬件FSMC差不了很多,只是CPU load比较高。

楼主:
香水城  大哥你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
香水城  大哥你有好的办法吗?
引用 楼主:

换大马嘛,:lol

杀**用**刀,杀牛用牛刀

网友C:
如果是普通点阵液晶也就IO模拟模拟了,你要上TFT,最好还是带FMSC

楼主:
我用其中一个SPI接口控制MP3解码芯片,另外一个SPI口控制SD卡和TFT屏这个方案可以吗?

网友D:
FMSC速度也是一般,没有直接用LCD控制器快
这要看实际需要了

网友E:
FMSC速度也是一般,没有直接用LCD控制器快
这要看实际需要了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个更快的方法,用ARM MA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