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什么是隔离?

楼主(2011-02-11):
我的一块板子,要检测外界的温度,湿度
于是我就用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但我又担心温湿度传感器带来干扰给MCU
于是想当然的想隔离
但是,什么是隔离呢?
我直接用一个线性光耦,串在AD之间?
这样就算是隔离了吗?
但是这样的话,电源我只有一个,这样的话我根本也就不算隔离呀?
同时问一下大侠,这种情况下的光耦,能推荐个常用的吗?

网友A:
板载的温湿度传感器一般不会产生干扰mcu,主要看检测的原理。
就隔离而言,电源不隔离,用光耦意义不大,因为干扰可以通过电源通路的。

楼主:
感激楼上的回答
我的温湿度传感器是要伸到别的地方去的
大概能有2m的距离

网友B:
快速光耦 TLP552

网友C:
隔离需要对所有电源部分进行隔离,MCU部分的电源和传感器部分的电源要分别供给。需要连接的部分再采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