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输出0-36V,响应速度1M左右的DAC芯片或电路

楼主(2011-02-11):
求能输出0-36V,响应速度1M左右的DAC芯片或电路
工业控制上使用;
本来想用DAC+升压电路,却发现响应速度不够,很苦恼。
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的,给个提示,有没有这样的DAC芯片或电路
在线等!

网友A:
用DAC+升压电路,响应速度不够的话,想要DAC直接输出36V同时速度够快,更办不到。

网友B:
用高速运放试试。

网友A:
工业控制,要这么快干什么?

网友B:
估计是DAC输出波形。用高速运放应该不难试试,SR大于36V/us的不少

楼主:
DAC+升压电路的方式,主要是升压电路的响应太慢
有哪款DAC能满足要求?LS的兄弟给个提示

楼主:
再说明下,输出是要可调的。高速运放的方案不可行吧

网友B:
DAC好像没36V的,比如DAC输出0~5V,用高速运放放大DAC信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B:

DAC 输出还能带升压的吗?
前面的数字信号电平能多大呢?
那个,高速运放又是咋回事呢?
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运放还能升压上去?

楼主:
AD5556行吗?
这款芯片有人用过没?

楼主:
高速运放用哪种?请推荐一种,感谢!

楼主:
运放用哪种,有没有电路参考下啊?
有哪位前辈给指点下,感谢啊!

网友D:
输出有功率要求吗?

网友D:
把三极管和运放都换成高速的不就行了吗。

楼主:
感谢LS兄弟指点!
现准备用DAC+OP37试下
输出功率不是很大,大概1-2W左右
OP37还没到,到了试下行不行

楼主:
晕了,OP37不能输出36V这么高的电压是吗?
看到有人提到输出只能在供电范围内,麻烦了~~~

楼主:
Vcc-Vee 8V to 44V
是-22V-+22V范围
有没有办法变到0-44V范围?
请各位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E:
楼主的要求要分成两个部分:
1。DAC 电路
这个实现不难,但要注意“响应速度1M左右的DAC芯片”是不能输出1M的波形的。
2。0-36V输出
这个可以采用集成运算放大器,采用高压的即可,还要考虑输出电流。也可以采用三机管放大电路。
15楼的图是个示意图,不能实际使用,因为三极管没有偏置电流,会产生交越失真。

楼主:
感谢LS兄弟!
能不能推荐个高压的集成运算放大器哦?
若采用三极管放大电路又要如何来弄呢?

网友F(2011-04-26):
19楼的兄弟,15楼不会产生交越失真的,加的有反馈电阻

网友G:
没有交越失真的问题

网友H:
猜猜的  能不能把0V做参考点   正电变成36V    (这样有点像参数中的8-44V供电)  前申明猜猜的  别相信 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I:
对于IC来说,做到36V技术上不是问题,但是面积和成本使其变得不可接受
楼主老实用放大电路吧,IC可以考虑AD522,815等高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