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2-11):
如图, 用双管的IGBT做感应加热的主电路图。 做到现在故障频出,其中D1,D2损坏次数最多,IGBT当然也跟着炸掉。
图中R1为¼瓦,R2为2瓦,谐振电容C5为2uF,谐振电感L1为80-120mH。
D1,D2型号为1.5KE550CA,每次机器故障都不是1,2 天就出现,工作个1,2 个月才有的。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元器件。 挠头, 会不会是设计缺陷啊? 是D1, D2坏了 才坏IGBT ? 还是IGBT坏造成的D1,D2坏了呢?

网友A:
这图画的很不规范, 功率管文字说明是IGBT,但画的是PMOS, 体二极管极性弄反。

另外,LC的参数显然也不对,感应加热的频率才300-400Hz?

网友A:
二极管的损坏有几种可能,对症下药:
1,过流
2,过压
3,过高的反向恢复dv/dt

楼主:
蚂蚁大叔不好意思, 我不会画图,只是大概找个形象差不多的, 纠正下,L1为80-120uH.实测频率在14K左右。

网友A:
工作频率略高于固有频率,正常。在什么情况下烧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啊,一两个月,或者更长些时间。
我想知道的是烧掉的可能现象,为什么不马上体现故障,而是一段时间之后?
会不会和实际电压波纹有关系? 前级没有安规处理。

网友B(2011-09-06):
推测是1.5KE550CA的TVS二极管有问题,请选可靠及正品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