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2-11):
我在人家发的帖子上看到: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不知道如何理解?
能否给个大概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负载很小的时候,5V TTL输出高电平一般能够满足5V COMS标准。加上拉也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

楼主:
哪位高手给个图,谢谢!

网友B:
将上拉电阻接在TTL芯片输出端与电源正之间。
这要什么图?

网友C:
自己动手搜索下。就是电源接上4.7----10K的电阻在连接这“线”上。

楼主:
我就是搞不明白,接个上拉电阻,如何提高输出高电平????所以整个图出来,谢谢!

网友B:
6楼:
这要从TTL芯片内部说起。
TTL芯片输出级是所谓“图腾柱”电路,在音频放大电路中往往称串联推挽电路,推挽的两支三极管使用同极性(NPN)三极管。这样的结构,两支推挽管上面(接电源正)那支是不能饱和的,故管压降较大。
TTL输出高电平不能到电源正,甚至不能到CMOS芯片要求的输入高电平(3.5V),是由于推挽的上管管压降较大。若与此管并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则在高电平输出电流较小时,输出电流在芯片内部可以为零,输出电流完全由上拉电阻流过,由于输出电流较小,电阻压降也小,所以能够输出较高的电压(类似于OC门输出)。而“输出电流较小”恰为后级是CMOS芯片所满足。

网友B:
要理解“接个上拉电阻,如何提高输出高电平????”,必须看TTL芯片内部结构图,只看外部电路是不够的。

楼主:
还是整个图给我吧,或者推荐个TTL芯片内部结构图,麻烦了,谢谢!

网友B:
这样的图,任一本讲数字电路的书里面都有。为什么TTL高电平输出达不到3.5V以上,书里面也有。
看书吧。

楼主:
但是我仿真了一下,可以达到3.5V以上的

楼主:
A点输入0V,Y输出接1K电阻的话, 在Y点测量四点几V

网友D:
即然是“仿”真,就别全信

网友B:
“A点输入0V,Y输出接1K电阻的话”
1k电阻另一端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理论计算也是啊。比如若输出接10K的电阻,输入端A:0V,T5截止,T4处于开通状态,算它0.3V;加二极管0.7V,总的也就1V,那10K两端的电压就达到4V左右了。

网友E:
这个帖子讲得很 完美

网友E:
当然,最精华是并联电阻那部分的啦

网友F:
TTL规范的高电平会因为那个二极管和晶体管的CE结压降而比CMOS低,压降在1V左右,而且随着负载的变重明显降低。

网友G:
如果是轨到轨的推挽输出,可以达到电源电压,还有TTL的T4为什么不用NPN三极管,这样可以比较接近电源了~~~~

网友H:
主要是提供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I:
24楼说的应该是“TTL的T4为什么不用PNP三极管”吧
这是因为半导体工艺做的考虑,PNP工艺比NPN工艺复杂,如果一块电路里同时要用两种工艺那就更加复杂,成本也将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