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用运放调零问题

楼主(2011-02-1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对零点有要求比较高就不应该选用这样的IC,要不然你外围电路的成本比选用OP07的成本还高。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楼主:
谢谢lhkjg。用op07成本太高,而且其温度特性也不是很好啊!请推荐一款温度漂移特性好的带调零端子的单运放好吗?谢谢!

网友B:
LF411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