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输出端的防方向二极管加在哪个位置合适?

楼主(2011-02-11):
如图为12V转5V的DC-DC电路,因为有时需要在没有12V输入的情况下在5V输出端接5V电源,所以在输出端加了D1防止电源反串,请教高手D1加在哪个位置最合适?

网友A:
第2,3个等价,较好,最上面一个最次

楼主:
对LS的结论表示怀疑。

网友B:
用第一个图最好,不过分压电阻需要考虑此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A:
对LS的结论表示怀疑。
引用 楼主:

如果接受不同电流下,二极管的压降变化,你也可用第一种

FB脚的电流并不大,把分压电阻取大点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第1种担心输出电压纹波会比较大,还有一种是把第1种的反馈电压取在二极管后面,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A:
这样比较好,效率比上面的接法都要高

楼主:
如果接受不同电流下,二极管的压降变化,你也可用第一种

FB脚的电流并不大,把分压电阻取大点就没事了
引用 网友A:

请教PowerAnts: 你觉得第二和三种可以吗?第三种我试了一下,5V输出还是正常的,但输出纹波比不加二极管D1时稍微大了一点。

网友A:
下面缺口的地方自已连一下,没注意

楼主:
请教PowerAnts: 你觉得第二和三种可以吗?第三种我试了一下,5V输出还是正常的,但输出纹波比不加二极管D1时稍微大了一点。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在最开始就回复了,没看清楚,谢谢指教!!第二种还没有试,感觉应该跟第三种是一致的。

网友A:
请教PowerAnts: 你觉得第二和三种可以吗?第三种我试了一下,5V输出还是正常的,但输出纹波比不加二极管D1时稍微大了一点。
引用 楼主:

占空比变化了,纹波肯定会变一些的,只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即可

网友C:
这样比较好,效率比上面的接法都要高

引用 网友A:

大蚂蚁高见,这种方法确实比较好,效率比上面的接法都要高

网友D:
请问这样接效率高点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作为反向阻断的二极管,接在继流二极管之后,分掉的是低压直流电压,而接在继流二极管之前,则分掉的只是高压脉冲直流电压,损耗较小。

网友E:
如果使用的IC在不工作时是低功耗的,二极管接在输入端的2脚上效率最高。
这种接法,在没有12V输入时,使能端7脚EN通过R1为低电平,IC停止工作。

网友A:
那么C2上需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不然C2上的残余电压也许不会慢意

网友D:
低压直流电压? 低频直流电压?

网友A:
/CE端的拉电流,对输入滤波电容充电,充电到使能阀值后,IC便开启了

另外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Vin上用电阻分压,为/CE提供使能电压,12V时使能,5V时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