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串联稳压电路的电流计算

楼主(2011-02-11):
各位大侠,新年好!
我想知道R1和电流I的关系,如何改变R1来控制I的大小。
估算或精确计算的都行,但希望能详细一点。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1其实可以不要,反而限制了输出带载能力,3k电阻旁边那个电容应该并联到稳压管上,作用是杂波抑制。

网友B:
R1的作用,是分担调整管的功耗。
此电路,最好把3k电阻的右端改接到12V上,而R1的取值略 < (Vin-Vout-1)/Io为佳,调整管的功耗最小,可以用小的封装及散热器

网友A:
没有看到楼主的具体要求指标,不好评论。楼主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B:
这个电路,几十mA, 最大电流由三极管决定

网友C:
我想知道R1和电流I的关系,如何改变R1来控制I的大小。
估算或精确计算的都行,但希望能详细一点。

这个没啥太明确的关系。
原则上不会采用R1控制I大小的策略。相反,要采用适当的R1来满足I的策略。
这一点似乎会让你失望,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网友C:
技术性描述,参考3楼等。
我说的是原则性或逻辑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事实正如您所说
是我弄错了
谢谢

楼主:
别人和我说3K的电阻仅为三极管提供启动电流

网友D:
该电阻即为三极管提供偏置,也为稳压管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