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左右太阳能板选择(工作在室内)

楼主(2011-02-11):
现:考虑摇控器内装个锂电(初定3V or 3.7V)
因为摇控器是固定的,所以要考虑充电问题.打算加个太阳能板,为锂电充电.

因为工作环境在室内,像计算器一样,要在室内光线下工作.
不知有哪位大侠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摇控芯片工作电压:2.5~5VDC
功耗:500mW+100mA (控制IC功耗+红外发射管工作电流)
待机电流可不计.

摇控器一般晚上才用,按键次数不多.10~100键次/天

网友A:
过去老是的机械手表上有一种需要振动才能工作的手表,不知道这个原理搞到遥控器上如何

网友B:
两节7号电能用年把的东东用此方案很不妥,总不能要求用户不用时就让遥控器晒太阳哦,就是必须搁光亮处,用户也会嫌烦的拉.哈哈,馊主意!

网友C:
省去了换电池的烦恼

楼主:
...

回复老T,

我看很多计算器都能在室内工作啊.
工作环境及产品原因,其环境一般有光.
白天见过,如是夜晚,单次按键后,期受控产品也能主其受光.

问题就是:摇控器一般不见太阳光,
是固定安装的产品,所以见光线(室内光:白天室内白光,晚上灯光等)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不用电池的计算器,
显示屏下方(有左有右)有块像太阳能电池之类的东西,
要见光才能用,室内光,手电筒光,灯光等都可以使用的计算器.

没办法,很多人的摇控器都是用不了就不用,他也不知什么问题,也不管,使其电池漏液损坏
像电视,用不了就麻烦点也是去按电机视上键.电池化了也不知.
从而得出固定的产品就更不太可能会自行换了.

而且我的摇控器得固定的,考虑让客户能用五年以上.

(后加)老T:
我的客户是:有5角能买到的电池(寿命用3个月),就不买6角寿命长一半的电池.
不过就算使用锂电,太阳能电池成本上去了.客户还是得用我这种产品.他们只是不太懂换这种耗材

网友:
遥控器比计算器功耗大,室内光线充电不够用。

楼主:
LS:
你是说:如果我的"摇控器"如果采用锂电+太阳能电池的组合,
在室内光情况下,没办法对锂电充电?

太阳能电池供不起摇控器没关系的,
有锂电.
我只要在待机时,太阳能给锂电充能就行了,
当然除了补偿锂电的自放电外,能延长锂电的电能.
而且我的摇控器使用次数也会很少的.100键次/天是最高的估算了.一般是10次,能去到20次都是算多的了.

楼主:
Re:2楼:
我的摇控器是要固定的,除非地振,要不是一般不会抖动.

网友D:
关键看功耗是多少,不要只看待机电流,要考虑综合耗能。计算器的用太阳能电池太小,不足以对锂电池充电,可充式锂电池本身的自放电很明显,需要足够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才行,问题是你的系统是否能接受那样的体积。另外,3V的锂电池是不可充的一次性电池,不要和可充式的锂电池混淆。楼主的方案可以考虑采用一次性电池,一次性锂电池的容量就不小,只要选择合适,整个寿命周期内可以不用换电池,当然,这样的电池比较贵。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是要设计5年以上的使用,不要用电池,目前没什么电池可以可靠用那么唱的时间,建议用电容器,法拉第电容器,本身你的设计也不需要太大的电量,电池的充电控制是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没有电容器来的方便。

网友B:
有个无线充电的方案倒可考虑一下,不过对遥控器摆放位置有限制了

楼主:
(加说明)

To:9楼chunyang
   1. 摇控IC电压范围足够宽,2.5~5V,   3V不行,可以采用3.7V的可充电池 -------只是原来考虑有很少数的环境光线过少可以采用5号or7号电池的方式.
   2.比计算器那个面积大几倍都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所找到太阳能电池参数都是阳光下的,室光下会差多少没什么概念所以上来问.
   3.采用容积过高的电池反而占用空间(小体积高容量的电池成本太高也不好采购),太阳能电池只占用外壳面积

To: 10楼 ssy250
   不错的考虑,不过这方面不太了解.电容选型有要求吗?

To: LS 老T
    不考虑无线充电.

Else:
      摇控器一般只有三到四个键,通过换按键板最多就八个键而已.见光面约10CM*10CM左右(含按键),我想应该够大吧.

网友D:
我觉得,如果是要设计5年以上的使用,不要用电池,目前没什么电池可以可靠用那么唱的时间,建议用电容器,法拉第电容器,本身你的设计也不需要太大的电量,电池的充电控制是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没有电容器来的方便。 ...
引用 网友E:

该看法错误,现在很多设备的内置电池都是一次性使用5-15年的,比如一些计算机、数码相机等的内置数据保持电池要求至少5年的支持时间,胎内型TPMS系统本身就要求至少8年的电池使用寿命,不少水表抄表系统(水表的安装场所往往无法外接电源)的内置电池也要求持续工作时间在5年以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长寿电池主要是特种一次性锂电池,容量根据系统功耗的需要来选择,法拉电容(不是法拉第电容)存在漏电,不论其电容量多少都支持不了多久,通常法拉电容的支持时间是以月为单位,跟特种电池比差远了。

网友D:
关于12楼所言,你需要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尺寸不是计算器上的那种小型电池板,室内光线暗,更需要大尺寸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个你去买点样品,在实际使用环境下(要考虑最劣条件)做输出电流测试就知道了。10×10CM包含按键部份是无意义的,太阳能电池不能打孔开槽,是整体尺寸,看看你的设备能有多大的整体空余面积吧,然后买相应尺寸的太阳能电池板测测。

楼主:
谢谢:

明白电池板不能开孔,

因为面板还没定,所以还可以适当选型.
初步考虑开为两块,应该有50~60%左右的面积可用(整块或两块)
如的确不行,还可以在透明护板上做按键(钮). 即电池板在按键板下,只有按键图标与走线部分面积不见光.

网友D:
挡住光线会影响输出功率,而且楼上所及的工艺就相对复杂了,会导致成本增加。一定要用光能充电方案的话,关键在于实验,先通过实验确定合适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大小,再做相应的结构设计。

网友F:
放弃这个想法吧, 40W的日光灯发光效率约15%, 可发出的光能约6W, 在离它2米的地方, 光能密度约为1.2uW/cm2,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约15%,1cm2电池可输出0.18uW, 以3.3V计,最多0.055uA,遥按器上估计很难放10cm2, 那么最多可获0.55uA输出,电池充放电综合效率以80%计(很牛B了),可得到0.44uA放电电流,每天16小时的光照,可获得25毫安秒,控制IC先不管,这电流全拿来驱动红外管,以楼主所说的100mA计,可维持0.25S, 可以发出一次指令,不知道会不会生效。

网友D:
问题是不清楚楼主的环境到底如何,理论上存在可能性,比如电池板体积足够大,环境比较亮什么的,但这种可能性确实不大。

网友F:
楼主说他的摇控器得固定的,那就给它做个座子,挂在墙上吧

楼主:
...

位置就是并常电灯开关的位置,白天光线很好.
但不考虑采用市电充电.
(就算放弃充太阳能电池只用电池,也不会采用市电充电的计划-----产品IDEA原因,就不说不采取市电充电的原因)

光线:就像家居的厅,有个采光大窗.无阻挡的窗.
不过看了电蚁的估算,难道真的不采用太阳充电了?

注:产品是属于摇控器一类,介外形不要想像成电视机摇控的样子.  其见光面10cm*10cm的样子平贴在墙上. 面上得有二到四个按键(扭),最多八个.

ELSE:
难道说只能将太阳能电池作为了个可选配件/模块给客户,如果要就在摇控器上方粘一大块在墙上?(这样要多大都行------------不考虑成本,实际应用可能性等.只在学识上考虑)

网友F:
刚才验算了一下, 错了一位小数点, 40W的日光灯发光效率约15%, 可发出的光能约6W, 在离它2米的地方, 光能密度约为1.2uW/cm2, 应为12uW/cm2, 如此来说, 17楼的结果应为250毫安秒。

你如果能够把电池板的面积增加到10cm*10cm,那么可达到2500毫安秒,每天可持续发射25秒,这有点希望了,不过,贴在墙上,光线不可能垂直投到电池板上,可能要打5折。可将红外发射管的电流减小些,并且让它的占空比更小些,进一步降低平均电流,同时在接收端采用高灵敏度的接收管。

楼主:
电蚂蚁:
还没睡啊?
谢谢你的帮助.
看来要作两个方案才行了.

等全套东西出来了,再实验确定了.(没这么快)

网友G:
呵呵 去年我们倒是有研究过,你用在遥控器的上面的话,面板的面积也就几个cm*几个cm, 我们当时测试在室内光线强度下充电电流只有 uA级别的,放到阳光下直射也就10几个mA.输出电压应该是够了,室内可到3V,室外超过5V。结论是可以充电,但充电实在有限。

网友H:
就算可以充电,估计你的可充锂电没到3年就挂了。

网友:
就算可以充电,估计你的可充锂电没到3年就挂了。
引用 网友H:

可充锂电寿命很长,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我2004年买的小灵通用到现在锂电池性能还很好,待机仍然可达15天,早就想换手机了,可惜这小灵通就是用不坏。

网友I:
放一颗电表里的电池,如果功耗真的够小,15年都没有问题。

楼主:
LS,如果电池只有1/3的厚度倒可以考虑

To23楼:bqyuuu
   谢谢,你用的太阳能电池板是5V的吗?

To:25楼 老T
   以后不叫你老T了.可以叫: Library了
  谢谢.

To:各位
  谢谢提供甘多信息参考分析.
   现在在考虑使用更小电流的发射管以及摇控芯片.

网友J:
如果有“10cm*10cm”的一半面积用来放太阳能电池的话,肯定是可以维持充电、应用的。不过成本高点罢了。
至于充电,应该选择普通光线下就能达到、超过浮充电压的太阳能电池(可能需要额定电压高出一倍左右,你自己去测试),然后并联限幅、隔离后给电池浮充即可。
太阳能电池内阻高,可以视为电流源输出,所以小功率下不追求最大功率输出时应该作为恒流源来处理、理解。

网友J:
补充:
9楼正解,实际上要达到5年寿命的话,你有这么大的体积还不如考虑低放电率的一次性特种电池。

楼主:
是的,就是打算浮充,不会计划再增加充电电路.
最多就防过压处理.
现在还是方案中,
计划要求5年,只要寿命到了2年半客户都会满足的了.

不过因为产品各类原因,可能使用时间会更长-------并不是说寿命,中途可以换电池以达到使用时间8年,10年或更长.
但是如果换电池就得要求用户有相关知识(我的客户连电视摇控要换电池的意识都没有的),或是要有专人去换.

网友F:
限压电路本身会耗电,不宜另加过压。太阳能电池板输出串一只4148和一只10K的电阻,无论如何都不会过充。

楼主:
谢谢.
并联会一直耗电,
串联只有在使用时才耗电.耗多少就是选值问题了.

网友K:
非晶硅太阳能板,室内光照可用,充电5V,10UA。你供电用法拉电容就可以了,一天用20次没问题

网友L:
给个数据你,
非晶硅电池板,在室内光200lux条件下,面积55mm×40mm,工作电压3V,工作电流可达2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