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设计一个DC-DC的3路隔离输出的电路

楼主(2011-02-11):
我想用dc-dc 做一个10-16v转换3路5v-8v,3路独立,而且每路电流大概5A左右,给模型锂电池组作平衡冲的电源。请问用什么电路比较简单,效率比较高?请详细说一下,因为小弟以前没有做过这种电路,如果用3842的话怎么设计开关变压器?开关管需要什么要求?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大电流情况,单颗3路还不如三颗单路,电流太集中,线路损耗很大,而且热处理不好整

网友B:
如果不隔离的话,用BUCK电路最好。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C:
如果输入高压,建议用一组隔离的A-D变换再加三路独立的D-D输出;
输入是低压输入,那么直接用三路独立BUCK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已经讲的很清楚,输入10-16V

网友D:
单独三路.吧.这样好管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