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串口失败 跪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1-02-11):
写了一个PC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程序.为了防止串口出错在每个数据帧之前都要初始化一次串口,所以串口初始化函数频繁被调用..现在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初始化串口程序就会出错返回   INVALID_HANDLE_VALUE   .单步调试的时候好像又没有这个问题.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初始化过于频繁造成的.在程序中加了Sleep(1)函数也不行也不能Sleep(1)过长这样程序效率太低..现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creatfile()错误.

现在的通信协议是这样的。上位机每100MS给下位机发送一个检测数据,下位机如果收到这个数据着不复位。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收到这个数据则复位串口一次。下位机收到数据后会发送一个确认数据到上位机。上位机发送完一帧数据之后便停止发送等待下位机的确认信号。如果收到确认信号则开始下一帧发送。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下位机的确认信号则重发数据。在发送每一帧数据前初始化一次串口这样保证串口在发送数据前的正确性。想法是如果串口有问题则初始化串口会失败。

对于每一帧数据前初始化一次串口这个问题现在存在疑问。是不是初始化串口正确就一定能保证串口是畅通的。???

项目很急,跪求大侠的意见.

初始化串口程序如下:(没有加入收发缓冲区初始化以及清空操作是因为已经在另外的函数中完成一次.不需要频繁操作)

BOOL   CSerialPort::InitPort_Send(CWnd*   pPortOwner, //   the   owner   (CWnd)   of   the   port   (receives   message)
      UINT     portnr, //   portnumber   (1..4)
      UINT     baud, //   baudrate
      char     parity, //   parity
      UINT     databits, //   databits
      UINT     stopbits, //   stopbits
      DWORD   dwCommEvents, //   EV_RXCHAR,   EV_CTS   etc
      UINT     writebuffersize) //   size   to   the   writebuffer
{
//AfxMessageBox( "INIT ");

m_pOwner   =   pPortOwner;
m_nPortNr   =   portnr;
m_dwCommEvents   =   dwCommEvents;

BOOL   bResult   =   FALSE;
char   *szPort   =   new   char[50];
char   *szBaud   =   new   char[50];
EnterCriticalSection(&m_csCommunicationSync);
//   if   the   port   is   already   opened:   close   it
if   (m_hComm   !=   NULL)
{
CloseHandle(m_hComm);
m_hComm   =   NULL;
}

Sleep(1);

//   prepare   port   strings
sprintf(szPort,   "COM%d ",   portnr);
sprintf(szBaud,   "baud=%d   parity=%c   data=%d   stop=%d ",   baud,   parity,   databits,   stopbits);

//   get   a   handle   to   the   port
m_hComm   =   CreateFile(szPort, //   communication   port   string   (COMX)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   read/write   types
          0, //   comm   devices   must   be   opened   with   exclusive   access
          NULL, //   no   security   attributes
OPEN_EXISTING, //   comm   devices   must   use   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 //   Async   I/O
          0); //   template   must   be   0   for   comm   devices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port   not   found
delete   []   szPort;
delete   []   szBaud;

LeaveCriticalSection(&m_csCommunicationSync);

Flag_stop   =   TRUE;

return   FALSE;
}

//   set   the   timeout   values
m_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MAXDWORD;
m_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MAXDWORD;
m_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20;
m_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000;
m_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0;

//   configure
if   (SetCommTimeouts(m_hComm,   &m_CommTimeouts))
{
if   (SetCommMask(m_hComm,   dwCommEvents))
{
if   (GetCommState(m_hComm,   &m_dcb))
{
m_dcb.EvtChar   =   'q ';
m_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ENABLE; //   set   RTS   bit   high!
if   (BuildCommDCB(szBaud,   &m_dcb))
{
if   (SetCommState(m_hComm,   &m_dcb))
;   //   normal   operation...   continue
else
ProcessErrorMessage( "SetCommState() ");
}
else
ProcessErrorMessage( "BuildCommDCB() ");
}
else
ProcessErrorMessage( "GetCommState() ");
}
else
ProcessErrorMessage( "SetCommMask() ");
}
else
ProcessErrorMessage( "SetCommTimeouts() ");

delete   []   szPort;
delete   []   szBaud;

//   release   critical   section
LeaveCriticalSection(&m_csCommunicationSync);

TRACE( "Initialisation   for   communicationport   %d   completed.\nUse   Startmonitor   to   communicate.\n ",   portnr);

Flag_stop   =   FALSE;
return   TRUE;
}

网友A:
串口初始化一次就可以了,一般安排在系统初始化程序模块中。